求助:请问万能的坛友们,有没有能防辐射1000戈瑞(gy)的机械材料?

楼主(2019-08-22):
机器人用于辐射场地的,对有害物质检测。这材料一般用什么?谢谢

补充内容 (2019-8-23 10:11):
防核辐射场所

网友:
钽材料制成的核辐射防护服穿上。

网友:
请参照核电站防护措施

网友:
才疏学浅,第一次听说钽的用处,学习了

网友:
金属纤维材质防辐射服
金属纤维防辐射服是防辐射服发展史上的第三代防辐射产品,它采用不锈钢金属纤维与纯棉纤维混纺工艺,也就是把金属抽成细丝,在面料内部形成网状结构。这种金属纤维网可以反射电磁波,当金属网孔径小于电磁波波长(波长=光速/频率)1/4时,就能有效将电磁辐射阻挡在体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