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孔配合公差

楼主(2019-08-22):
如图为2处典型的轴孔配合公差。
1. 手轮轴在轴套孔内(内径12)要能轴向动。 取什么配合? 间隙还是过渡? 基轴制还是基孔制?
什么公差配合?
2. 轴套装在箱体板上。 那么轴套的外径14 与钣金箱体的内径取什么配合呢? 间隙还是过渡? 基轴制还是基孔制?
什么公差配合?
请赐教。 手册上看的蒙圈,没有针对性。
箱体材料是304钣金,手轮轴取铝合金,轴套取什么材料合适?

网友A:
不锈钢钣金有多厚?

手轮和不锈钢板之间的套用黄铜套,黄铜硬度高耐磨,自润滑性较好。

不知道不锈钢板的厚度是多少?手轮要在铜套里能转动,那么铜套就必须与不锈钢板紧配合或者镶进去,铜套长度比不锈钢板厚度要长一些,在手拧动手轮时起导向作用。手轮与铜套之间用间隙配合。

一般情况下都采用基轴制,轴加工要比孔加工容易些。

网友(点评):
一般都采用基孔制,即孔是H公差,轴好加工所以可以采用h之外的公差,H,h公差相对容易保证

网友(点评):
我同意2011的看法。正是因为孔加工比较麻烦,所以用基孔制,有利于选用标准刀具(比如标准H7的铰刀)进行精加工。而轴更好加工与测量,去配基装孔。

网友(点评):
谢谢两位指正!最后一行的第一句话刚好说反了,采用基孔制制是由于轴比孔好加工。

网友:
想要轴向移动,间隙配合最好,不过得看设备的大小对你有什么影响

网友:
铜套外径  s7  铜套内径 E7
轴g6

网友:
箱体厚度多少?轴套需要固定在箱体上,固选择过盈配合,如果箱体厚3MM推荐使用基孔制H7/u6。选择原因是便于加工,箱体的孔直接可以用钻头和铰刀完成。而轴套的车削也更容易控制尺寸,但是你的轴套太薄了。加工容易变形。再说第一个问题,手轮肯定是要转动的,所以这里必然是选择间隙配合,同时接触长度差不多有15毫米所以选择的配合间隙应该更大一点推荐H8/e7

网友:
最后一个轴套的材料推荐用黄铜,理由是耐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钣金有多厚?

手轮和不锈钢板之间的套用黄铜套,黄铜硬度高耐磨,自润滑性较好。

一般采用基孔制

网友:
轴套为标准件,现在做的厂家多得很。以轴套为标准,不锈钢板上开孔,采用基轴制。间隙配合,选择轴套上有安装孔的类型,不锈钢板上开螺纹孔,若板太薄,采用热熔钻加工工艺。轴套和手轮轴采用基孔制。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采用二硫化钼的自润滑铜套标准件

网友:
基孔还是基轴制,选择标准一般是公称尺寸小于500毫米的,孔加工难度比轴大优先选用基孔制,且公差等级较高时,国标规定选用异级配合,(轴比孔大一级);但是尽管是1-500MM,如果公差等级要求不高,选同级配合。你这个才12,基孔制比较合理,选间隙配合。要轴向动作,H7/f6。再说钣金与轴套,应该锁死吧,可以焊死不?具体情况你自己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