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传动时皮带跑出问题

楼主(2019-08-23):
如图所示,带传动,主传动轮左下一,传动轮表面为滚花。,有加限位块,无作用
目前遇到的问题:带传动朝一个方向旋转出现皮带偏出,反方向无此情况
在这里求助一下大家!

网友:
是不是带崩的太紧了

网友:
啥皮带啊,多宽多厚啊。是不是轮子不平行,或者皮带没接好。

网友A:
滚花不靠谱,轮子车个弧度自张紧结构试一下,轮子带法兰也能挡一下,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皮带型号是多少?是不是皮带轮型号不对,皮带张太紧容易错位。

网友:
四轴不平行

网友:
皮带跑偏很正常,除了带轮,还可以托边倾斜

网友:
带轮是不是安装的有问题?

网友B:
滚花,目的是什么?

滚花,滚得不对,它本身就是跑偏的元凶之一。

楼主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负负得正,和正负累加的后果。

不如,各个辊和气生财,谁也别太倔了,反而安装要求会降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花,目的是什么?

滚花,滚得不对,它本身就是跑偏的元凶之一。

大侠的回复总是这么幽默,佩服。就是得和气生财,不能倔。倔了皮带就不给玩了,生气走了。
楼主莫不是第一次搞皮带吧

网友:
传送带运转跑偏,最有效,最方面的方法是皮带使用那种内部带防跑偏筋的。

网友:
好像之前有这个问题

网友:
之前论坛就有这类问题,做过详细解说,有需要可以翻翻看

网友:
皮带内壁有带肋或者叫筋的。在各个传动的轴上面开相应的槽,就OK。一定不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花不靠谱,轮子车个弧度自张紧结构试一下,轮子带法兰也能挡一下,

拆下来发现边缘处滚花纹络比中间处纹络偏窄,整体看下纹路向外沿偏,准备重新加工一个换上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花,目的是什么?

滚花,滚得不对,它本身就是跑偏的元凶之一。

拆下来发现边缘处滚花纹络比中间处纹络偏窄,整体看下纹路向外沿偏,准备重新加工一个换上试下

楼主:
跑偏问题找到了,我那个限位是加在上下传动轮中间处,也就是两侧,上下加上这个限位这三个不在一条直线上导致跑偏

网友(2020-07-24):
因该是装配和加工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有四个轮子,可参考砂带机,至少要有一个凋偏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