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客户只给了弹性系数250N/mm

楼主(2019-08-23):
怎样设计这个弹簧,只要求弹性系数250N/mm

网友:
你得问一下客户用在什么结构上,结构的尺寸得给出来,还有需要承载的力,不然线径、有效圈数、直径都不好确定。

网友A:
空间尺寸要求呢?压簧还是拉簧?极限位置?极限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尺寸要求呢?压簧还是拉簧?极限位置?极限载荷?

空间尺寸没什么用要求,肯定小点好,压簧最大荷载20KN

网友:
去查弹簧手册吧。如果有,通过刚度反选弹簧参数。

网友:
线径和圈数都会有关系,建议拿盘起的样本册,找到接近的弹力,反向推出弹簧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