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刀具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

楼主(2019-08-23):
钨已经是最硬的了。难道是用别的没它硬的材料反复打磨?
好奇。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在五轴数控磨床上借助金刚石砂轮磨削出来。

网友A:
钨硬质合金只是金属里面最硬的之一, 比起金刚石、立方碳化硼来说还是要差一些

网友:
粉末冶金,然后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钨硬质合金只是金属里面最硬的之一, 比起金刚石、立方碳化硼来说还是要差一些

一般说的“高速钢”也是钨合金吗?

网友:
|wugamp发表于 08-23 23:35
一般说的“高速钢”也是钨合金吗?

是的,常说的高速钢比如W18Cr4V等,就是钨合金
以下摘自百度百科
W18Cr4V为钨系高速钢,具有高的硬度、红硬性及高温硬度。其热处理范围较宽淬火不易过热,热处理过程不易氧化脱碳,磨削加工性能较好。该钢在500℃及600℃时硬度分别保持在HRC63~64及HRC62~63,对于大量的、一般的被加工材料具有良好的切削性能。

网友:
粉末冶金而成,不用考虑温度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