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运气吧!

楼主(2019-08-23):
老板来接人说是帮忙去测绘个件,到地方才知道是个齿轮,还不小。z=14

测吧
粗略一算与标准模数对不上,刚好在m14与m16之间,14个齿按常理应该是变位了,至于是高变位还是角变位,配对齿轮不在不好推断。
由于刚好是在m14与m16之间,给个变位系数0.5试试,考虑测量误差居然吻合度很高。

回来用软件算算还不错。

对方催着要图

告诉对方,有些参数还需要再去实际确定,谁知对方说:你办事我放心

好吧,那就看运气吧,老板的信任让我很是感动,但人不是机器,毕竟现场我拿到手的只有一把差十几丝的卡尺,反正我是压准了这个0.5的变位系数。

网友:
感觉楼主运气靠谱

网友:
你做事我放心

网友(点评):
你办事,我放心,有请找JIANGQIN同志商量

网友:
即使出错了,也是有错的理由。不,那不叫出错,是客户的原因。

网友:
你办事我放心,给客户的印象很不错啊

网友:
判断对了

网友:
最好还是参数全部确定后再出图,你办事我放心只是一句客套话而已,万一出现错误责任还是在你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专门做齿轮计算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专门做齿轮计算的吗?

caxa 里面也有

网友C:
看运气,我之前也被委托测绘一个邮箱盖板,上面的孔位太多,有一个孔错位了,,老板也说了这句话,老板一下子,做了100多件。结果你知道的

网友(点评):
最怕的就是这种 干了一辈子都用不完的数量

网友(点评):
什么后果?罚款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xa 里面也有

找到了感谢,一直在用caxa最近才开始要画齿轮,两眼一抹黑看着那对锥齿发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运气,我之前也被委托测绘一个邮箱盖板,上面的孔位太多,有一个孔错位了,,老板也说了这句话, ...

我同学把公英制搞错了,做了一批滑动轴承,还拉出去了。

网友:
有的零件有磨损,不能只看测绘的尺寸

要结合铭牌、型号(如果有)确定尺寸;

还有就是与之配合的件也要测绘,否则会容易出现安装问题

网友:
应该没问题,只要计算的和测量的误差不大就稳当。

网友:
信任越大责任越大,不如拿把好点的测量工具再测一次

网友:
“办事我放心”,不要相信对方说的这句话。工作就是工作,当没有人能承担这个工作的时候,为了给你信心,这样捧你;但是,当你出了错了,那对不起!所有的错误和责任你都要承担起来!所以,该要相关资料的时候,让对方提供,不要想着应该这样去猜!

网友:
|疯狂的_c7Sjz发表于 08-23 15:03看运气,我之前也被委托测绘一个邮箱盖板,上面的孔位太多,有一个孔错位了,,老板也说了这句话,老板一下子,做了100多件。结果你知道的
那你们老板属于人傻钱多类型,不知道先打样

网友:
你应该再校核一下,以免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运气,我之前也被委托测绘一个邮箱盖板,上面的孔位太多,有一个孔错位了,,老板也说了这句话, ...

重新激光割孔错开放大,加垫片。没有罚钱,被骂了一顿。

网友:
催图都是这么说的,到时出问题又要来找你类

网友:
单只齿轮还要问高变位或角变位?
齿底圆直径齿顶圆直径量得到,变位系数需要试?

网友:
基础扎实,水平很棒

网友:
看那个齿比较尖,应该是变位齿轮。

网友:
The God belss you!

网友:
测过很多的齿轮

网友:
公法线很重要

网友:
渐开线花键才是最难的,测绘的头皮发麻

网友:
实力说话,强

网友:
请问你这个工程图是画的还是三维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