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塑料螺丝柱拆装多次后滑丝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9-08-23):
请教各问题,两个ABS塑料件通过自攻螺钉ST3.5连接,螺丝柱外径6mm,孔径2.9mm。发现拆装五六次后塑料螺柱滑丝,目前想要做到拆装十次不滑丝,需要怎么改这个结构呢?选择螺距大的螺钉能否改善呢?求助!!!非常感谢

网友A:
其中一个件安装钢丝牙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件安装钢丝牙套

谢谢,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是这样的成本比较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只需要保证拆装10次左右不滑丝就行

网友B:
为什么限定为10次呢?

网友C:
如果经常拆装,可以考虑用热压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限定为10次呢?

因为统计过一些拆卸维修的数据,综合评估之后定了这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经常拆装,可以考虑用热压螺母。

拆装次数不多,一般的两年左右可能拆卸十次

网友:
装铜花母

网友D:
放弃自攻丝,选择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弃自攻丝,选择螺丝

普通的螺丝能拧进去吗

网友(点评):
普通丝拧进去会乱牙的。 先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螺母

螺丝柱的另一头在机器内部,装螺母的话,拆卸的时候螺母就掉了

网友:
提高成本^_^

网友(点评):
等着天下的好事儿都是我的,多花钱的事儿我都不想干。。。这叫那啥啥啥啥梦来着。。。

网友:
安螺纹护套进去  在拧螺钉 就OK了  肯定大于10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柱的另一头在机器内部,装螺母的话,拆卸的时候螺母就掉了

多放几个图,各个视角,剖视图

不加螺母,可以攻牙吗

网友F:
螺距大点一定会有改善的,牙型壁厚加大,也会抗摩擦一点

网友:
我,十几年前,做过接插件之类的销售。

人家说我们提供的塑料安装面,自攻螺丝很容易滑丝。(这还不是第十次拆装,出厂前啊。。。)

我说:到车间看一下。

啥玩意儿啊?连个扭矩扳手都没有。材料特性,还是你们特定的。有毛病啊,我忙得很,走了。

订单没断,也没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距大点一定会有改善的,牙型壁厚加大,也会抗摩擦一点

好的,谢谢,我找个螺钉试试

网友:
你这样干肯定滑牙,可以考虑用螺纹钢套,只有螺纹是钢制的,才能经得住折腾!

网友:
钢丝螺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