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构件斜面机构处于静止状态时各接触面之间有静摩擦力吗?

楼主(2019-08-23):
图片来源于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一卷4-167
以实际物体来说,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有摩擦力的,后来去百度如何判断是否有静摩擦力,说是去掉静摩擦力以后有没有相对运动的趋势,如果有那就会有静摩擦力(觉得很有道理,而且那时候突然想起来高中的时候也是这么讲的)

我现在正要设计一个三斜面构件机构,最终状态是静止的平衡状态,但是最开始时间紧迫,按三个接触面都没有静摩擦力设计,输入力是P,输出力Q那边有物体挡着,不让构件上升。

项目的图纸设计快完成了,所以今天就以此为基础画了模型想用simulation分析,各接触面摩擦力0.15,模拟出来的结果是构件2和3的接触面有摩擦力,算出来摩擦系数0.141

所以我现在又开始动摇了,想听听论坛里大家的意见😭
(把simulation模拟的图也上传了。公司只有局域网,手机拍图应该能看清)

楼主:
图中零部件接合选的是那两个长方体

网友:
膜拜看个热闹

楼主:
我还是个小菜鸡

网友A:
摩擦系数的动摩擦系数还是静摩擦系数?钢和钢接的摩擦系数是在0.12-0.15(无润滑);你的边界条件,上面Q的力的方向是不是有点问题,和下面图纸要求不一样,也许会有点误差。改一下在试试呢。

网友B:
如果没有外力作用,两物体能处于静止状态,就是摩擦力合力使其静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外力作用,两物体能处于静止状态,就是摩擦力合力使其静止。

有外力,两个构件两端都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系数的动摩擦系数还是静摩擦系数?钢和钢接的摩擦系数是在0.12-0.15(无润滑);你的边界条件,上面Q的 ...

静摩擦。图纸那是机械设计手册上的。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90度的

网友:
个人意见:

实际使用的时候,静摩擦力一定存在。

如果斜面角度大于自锁角,则所有输入力都会被静摩擦给抵消掉,不会有任何输出

如果斜面角度小于自锁角,输入被静摩擦抵消掉一部分后,最终转换为输出。

反过来想,也可以验证,例如单独把右侧一个楔块拿出来分析,如果没有来自斜面的摩擦力,谁来跟右侧的输入力平衡呢?很简单的二力平衡原理。

网友C:
楼主啊!随便找点像的东西,挤挤推推压压就知道了。。。

干脆到幼儿园当一天义工,跟他们一起玩儿搭积木?

simulation?起码得有生活常识。。。不然,你都给不全simulation需要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随便找点像的东西,挤挤推推压压就知道了。。。

干脆到幼儿园当一天义工,跟他们一起玩儿搭积木 ...

那还上学干什么?随便拿积木搭一下火箭都能早出来了

网友:
十楼大哥说的有理,只有工况设置的合理,运算结果才不会有问题。

网友(2021-10-22):
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