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多识广的各位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19-08-23):
这个不锈钢的罐罐是什么

网友:
该不会是气动马达吧

网友A:
不许用链条、同步带什么的就全上电机,有卫生要求就用不锈钢做罩子包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罩

我看像。

网友:
电机罩的可能性不大吧,是我做罩子的话,肯定开些散热孔

网友C:
这个是什么生产线?局部图片看不出来不锈钢的***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生产线?局部图片看不出来不锈钢的***是什么?

***是什么pinyin?

敏感词?

网友:
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pinyin?

敏感词?

不是敏感词,用***代替楼主说的”罐罐”,因为觉得那个不像罐罐,如果是”罐罐”,那么”罐罐”在此处盛装什么?

网友:
高防护等级的电机

网友:
倒推法:
1)三个分开驱动的(途中没看出来能串联的传动突出物。。。)、而且还带有负压吸附物料功能的皮带线纵列在一起了。
2)一旦输送速度越往后越慢,物料就成坨子了。那么,气动马达,就算撇一边去了吧。有负压摩擦力的皮带线,我是绝对不敢用气动马达啦。除非,每隔两小时给他皮带下面打蜡。何况,那些“罐罐”屁股上插着的肉色玩意儿,走气拉这个皮带够用吗?盒子前面的黑色东东,也不像是气路啊。
3)物料宽度那么宽,皮带上负压孔群的宽度就那么点儿。说明:这坨毛毛,怎么来的,就怎么送走这个下坡就行。别慢,也别快。
    如果是需要整体体积或形状有变化的话,孔群的宽度,应该不是这样的。何况,这蓝色下坡下面的皮带说了,那你咋来的,我无所谓。
4)莫非是拉散用的?楼主就是细化跟大家玩儿做迷藏,Play Puzzle,就是不给下一张图。。。

反正,我认为:那“罐罐”,就是通电的马达。

顺便问问:

都用上了这么变态的马达,那真空泵下面,就不能垫点儿别的啥啊?点着枕头也行啊。起码好看点儿。。。

网友:
电机罩的可能性不大吧,怎么散热。。。。。
朝里面吹气?

网友:
从图片看那个是同期进去的,因为有个黄色气管进去。感觉2楼正解,是气动马达

网友:
第一条线用的是气动马达,后两个为电马达

网友:
估计就是个不锈钢的壳子,生平生产的卫生要求比较高。电机散热孔可以开到壳子的下方呀。

网友:
这个是应该是真空吸附皮带线,主要用来输送易走动易碎物品的,可以始终保持前后同步,防止产品相互碰撞或跟导向装置接触,药品和食品行业应用较多!

网友:
电机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许用链条、同步带什么的就全上电机,有卫生要求就用不锈钢做罩子包起来

网友:
感觉像是防尘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