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自动码垛机使用的电机

楼主(2019-08-23):
自己闲来无事,自学PLC,然后画了一个自动码垛机的梯形图。

一开始的时候,考虑到要经常启停,来回定位,想使用伺服定位,奈何仿真做不了,手上也没有合适的工控板以及电机,再加上现在还在努力学习定位,所以就打算使用简单的控制。变频器加减速电机同理。

最后考虑到采用接近开关+带电磁刹车的减速电机,感觉理论上可行,就是不知道实际使用中这种来回启停对减速电机有没有影响?

有些人可能感觉接近开关使用太多,不过自己编的那个属于(10工位两层放置中间加旋转,接近开关也没用几个),这个不考虑这个。

最终版的肯定要使用伺服的,因为来回定位精准,还能有加减速控制,工位多了更方便定位。

我想问的是接近开关+带电磁刹车的减速电机控制是否可行。特别是这种一天工作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网友:
自动码垛机,分太多种类。。。

首先,分的:一层铺几张?不是一张的话,怎么铺?
其次,出料速度是啥样的?好几秒才蹦出来一张A4纸那么大的家伙来?还是啥样的?
其次,就算是A4纸那么大的,他的比重、面积和厚度的比利时啥样的?
其次,。。。。。。。。。。。。。。。。。。。。。够了吧。。。。

前两天骂走了搞电控的。理由很简单!

他不懂机械的基本原理!

没办法。。。抛掉机械设计的时间,自己编电控程序。。。

楼主啊,你在愁的事情,你该关注哪些,估计你都不懂。

懂的话,一定会起码先把关键参数的比例拿出来。

然后,大家可能会说链轮升降、丝杆升降、该不该带刹车,那啥啥的,就热闹了。

呢这干巴巴空虚虚,啥都没有,就是毫无目的地空想。。。

想玩儿好电控?必须学基础的机械原理,然后才有资格天马行空。

楼主:
如果哪位大神有三菱PLC双轴伺服定位简例可以发我吗?手册以及搜到的(都比较复杂或者是光定位),再加上每个人的编程习惯都不一样,我想借鉴一下。717331774@qq.com

网友(2022-03-24):
我能说什么?
佩服你的水平
没有学过plc
难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