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改普通台钻为自动进给,请指教。

楼主(2019-08-23):
公司刚购进了一台西湖台钻,想要改自动操作,有案例可参考,先谢分享!

网友A:
1)这个,跟是不是西湖的没关系吧。
2)自动进给,也分太多种工况工序和实际需要自动“认知”和“处理”的那啥东东。。。

我,半路和尚做机械设计的,听得已经听力下降了。。。(扣扣听力就上来了)

什么话折腾我的?

  --  不就是那样的吗?

  --  那你来!

然后就是,你是专业的,你应该知道。

我的回答:你不是搞机械的,别在我面前说该怎么设计。你顶多就是爱好机械的。

首先:一台西湖台钻,买来了。那一定有目的的。

干嘛不说你想干嘛?!?!?!?!?!?!?!?!?!?!?!?!?!?!?

你想要的结果,跟西湖台钻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好比:

我今天认识了一个女孩儿。我希望她自动地干啥。

鬼才知道你希望他自动为你干啥啊!?!?!?!?

你要大家把各自不同的、千奇百怪的案例都说出来?

兜啥圈子啊?直接点儿吧。

网友B:
台钻的下压的手轮拆了,换成齿轮,再配个齿条加上气缸

网友(点评):
往什么材质的玩意儿打孔都不知道,,,就敢推荐?

网友:
网上可参考的方案很多,气、液、电都可以。我以前改过一个,用的是气。

网友:
有这个功夫可以买一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钻的下压的手轮拆了,换成齿轮,再配个齿条加上气缸

谢谢答疑!气缸容易会不会有气压不稳的问题还有进给的速度是不是能做到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跟是不是西湖的没关系吧。
2)自动进给,也分太多种工况工序和实际需要自动“认知”和“处理”的 ...

您说的对,我就是要台钻改钻头自动进给,已知可以用步进电机加齿轮,还有气缸加齿轮控制的。我是想看看哪位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中间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A:
楼主啊,挨捅的工件时什么材质的啊?钢铁?尼龙?木材?。。。?

工件材质不同的话,也会对方案带来很大的局限性的啊。起码,用电机还是用气缸就很明显了。。。

漏了一个:电机加气缸也必须算一个。

网友B:
|iadlbai发表于 08-24 15:46
谢谢答疑!气缸容易会不会有气压不稳的问题还有进给的速度是不是能做到可控?

溢流阀了解下,再说气的不行就用电的,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流阀了解下,再说气的不行就用电的,很简单。

谢谢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挨捅的工件时什么材质的啊?钢铁?尼龙?木材?。。。?

工件材质不同的话,也会对方案带来很大 ...

材质是ml08al的冷镦件,钻孔深度12mm,孔径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