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细表中的焊件,怎么没有了解散功能?

楼主(2019-08-24):
今天加班在家里出图,一上来就遇到问题了,郁闷
画了个多实体钣金零件。想在明细表中给每个实体编号。
原来用solidworks2015的时候经常这样用,展开材料明细表的左侧,在第一行右键解散
怎么换了2016,怎么也弄不出这个功能来了。
搜索帮助,是可以的啊
修复了一下也不行。准备重装试试了

楼主:
难道真是我的软件坏了?被清理注册表的时候清理了?
有没有好心的坛友帮忙试试。
随便画一个焊件零件,出个工程图就可以试出来

网友A:
你确定是材料明细表而不是切割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材料明细表而不是切割清单?

我一般都是出材料明细表,而不是用切割清单
在我用solidworks2012的时候切割清单,总重量使用公式相加。切割清单我鼓捣半天没弄出公式来。
所以我就放弃了切割清单,一直是用的材料明细表。

楼主:
怎么各位坛友周六都上班吗?不上班的很少吗?
还是,不上班都去陪孩子了。
不管怎么样祝大家生意兴隆。

问题解决了,有一点点曲折。
开始怀疑是注册表的问题。最终证明也确实是注册表的问题。
第一次用原来的安装包修复了一下。修复完问题依然存在。一些设置选项,比如快捷键鼠标笔势等也是原来的。所以我判断修复之后并没有修复好注册表。
第二次我卸载之后重装了下。由于操作比较匆忙,没有完全清理注册表。刚刚重装完是可以的。有了“解散”这个选项。但是用一会就不好了。原来的工程图好用,新生成的工程图又没有解散功能了。
第三次卸载,清理注册表,重装。这用了几张图了,应该是好用了吧。

清理注册表用的是CCleaner工具,免费破解版的。

网上百度还介绍了一个重置注册表的方法。展开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下一项software,下一项solidworks.将这个文件夹重命名,或者删除。
系统就会将solidworks恢复到初始值。
这个办法我以前用过的,就是今天忘记应该删哪个里面的注册表了。一不小心删了LOCA_MACHINE,彻底玩坏了,又重装了下。

也许整天清理注册表也不是好事,也许应该过一段时间重装下系统。嗯……

网友:
注册表也是可以备份的,需要的时候再重新导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