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自攻螺钉的问题

楼主(2019-08-24):
参照GB/T846,ST3.5的螺距是1.3,请教各位,有没有螺距比这个大的自攻螺钉标准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请问下 是什么标准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是什么标准的呢

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

是我没描述清楚,ST3.5这个大小的自攻钉有没有多种螺距可以选择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就没有了。至少国标件里没有。

网友:
查标准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