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普通车床加工锥度用的靠模板

楼主(2019-08-24):
普通车床加工锥度用的靠模板      哪里有专门做这个或者销售这个的请与我联系13831029177 谢谢

网友:
以前都是自己做的,现在有了数控设备,没人用了

网友:
看锥度的长度,短的话利用小托板就可以,如果长的话,就意义不大。如果量小意义也不大

网友:
现在真的都是数控加工了,看工件大小了,简易数控车差不多10万左右吧,量大的话,一个看两台设备或者更多都行,轻松还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