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控盒防虫防水的问题

楼主(2019-08-24):
请教一下,这么一个电控盒,由于机器内部有进水进虫的可能,现在的结构是穿线的地方都是空的,怎么做结构可以做到一定的防蟑螂防水功能。目前已经有蟑螂啃咬电路板的问题了,板子上刷有三防漆,但是还是被蟑螂咬了

网友A:
  防水护线套不行?

网友:
防水漆,堵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护线套不行?

您是指橡胶套卡在上面,线从套中间穿过去吗

网友:
进出线都做成这种

网友(点评):
蟑螂药应该也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