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德客抗弯曲电缆传感器

楼主(2019-08-24):
很多时候用一些气爪和汽缸必须是移动的 电缆需要走到拖链里面的,但是亚德客的磁性开关没有可以抗弯曲的可选 请问大家是怎么用的,

网友:
用连接器,将感应器线连接到柔性电缆,柔性电缆放入拖链

网友A:
有那种应用于导线来回揉搓的软导线,线芯很细。

网友:
二楼正解
可以将他们通过连接器接到高柔线上转出去,这个可以咨询你们公司电气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应用于导线来回揉搓的软导线,线芯很细。

是别的品牌吗

网友(2022-03-14):
线缆可以用拖链线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