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KARON是种什么表面处理工艺,烦请知道的大神介绍!

楼主(2019-08-24):
材料,15-5PH!
请知道的大神赐教,感谢!

网友:
固溶处理?

网友:
德标的,耐心再查查吧。
表面喷涂什么的

楼主:
补充,不是固溶处理,是种表面喷涂工艺,厚度在0.25-0.38之间,本人查阅大量资料都没有头绪!
德文和英文的名称都是KARON,请知道大神继续提供相关信息!不胜感谢!

楼主:
另外,那位大神能提供有广州、深圳、东莞等广东地区镀镉资源的,只能是镀镉,工艺不能改变,航空零件!非常感谢!

楼主:
Karon B是KAMATICS公司一种自润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