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NPT内牙做了3次,总是漏

楼主(2019-08-24):
1,供方前3次的货,牙规检验OK,但是漏!
2,4次合格。

产品底孔深长于旋合长度。

两次产品比较:
不良品好像是截短丝锥做的!
OK的用完整丝锥做的!

为什么要弄短丝锥??

补充内容 (2019-8-24 20:51):
产品的情况:底孔是很深的,无需截短丝锥!但是为什么才有4扣牙而已!

网友A:
“产品底孔深长于旋合长度”,底孔深度比图纸尺寸大,只要底孔没有穿透(图纸要求非通孔情况下),不影响装配,可以做“让步接收”处理。

网友:
没看到图还真不好说,丝锥也分很多种的,有盲孔丝锥,通孔丝锥的,你怀疑的短丝锥是不是盲孔丝锥啊,还是正常丝锥切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底孔深长于旋合长度”,底孔深度比图纸尺寸大,只要底孔没有穿透(图纸要求非通孔情况下),不影响装 ...

被你误解了。
实际是,被客诉产品漏了,才知道不良。
不良品只有少数几圈牙,判断应该是截短丝锥做的!!!
但是为什么用截短丝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误解了。
实际是,被客诉产品漏了,才知道不良。
不良品只有少数几圈牙,判断应该是截短丝锥做的! ...

剩下的丝扣有几圈?

网友:
发一下图纸和照片吧

网友:
发一下图纸和照片

网友:
圆锥管螺纹,本来就是要牙数足才能密封,用截断的丝锥来攻牙,前端最细的地方就无牙了,当然密封效果不好。

网友B: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的代工厂肯定是计件工资,工人为了节约时间,把丝锥磨短,这样可以节约1/3时间,反正螺纹规只检测到基面,后面根本没有检测

楼主(2020-05-10):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的代工厂肯定是计件工资,工人为了节约时间,把丝锥磨短,这样可以节约1/3时间,反正 ...

全部猜错!!

因为底孔(台阶孔)太浅了!只能截短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