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出谋划策下

楼主(2019-08-24):
图片里的只是示意,前几天在一个工厂看到一台机器里面有个动作比较有意思 ,大致是轴顺时针转,A跟着顺时针转,轴逆时针转,B跟着逆时针,我猜测里面是有棘轮,或者单向轴承,如果是棘轮,假设告诉运动对棘轮好吗

网友:
棘轮用于单向间歇运动,棘轮不适合用于高速和运动精 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网友:
单向轴承吧

网友:
有结构紧凑适合高速的棘轮。

网友:
单向轴承,A与B的单向轴承安装方向相反。

网友:
单项轴承就可以了,简单快捷

网友:
长见识了,单向轴承

网友:
棘轮的运动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