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故障请教师傅

楼主(2019-08-24):
我司有一台搅拌器运行一年半以来,已经发生了四次故障,故障点在搅拌器主轴承磨损散架,搅拌器的结构是联轴器、主轴、油封、主轴承、机械密封、搅拌叶、主轴末端的轴套,电机转速为1400多转,正常工况为38至45HZ,介质与食用油一样。请教一下此搅拌是否存在设计缺陷。提醒一下,此搅拌器只有一个3209
轴承。

网友:
贴装配顺序图。

网友:
楼主请把装配图或者主轴及其支撑示意图贴上来

网友:
lz还是多发几张照片看看吧,画图可能有点困难吧

网友:
用俩试试

网友:
看这情况,无非轴承选型不合理或结构设计缺陷了,看看空间允许换成双列圆锥滚子不?

网友:
楼主,您应该是个传统的中国人吧。

如果是,那应该用过筷子的。

也应该用筷子吃过盘子里的菜,也应该吃过火锅的。

可您还没说您愁的是盘子里找辣子鸡丁费劲儿,还是火锅里找块儿白菜叶子费劲。。。

问的问题,没有深浅。。。

楼主:

我司有一台搅拌器运行一年半以来,已经发生了四次故障,故障点在搅拌器主轴承磨损散架,搅拌器的结构是联轴器、主轴、油封、主轴承、机械密封、搅拌叶、主轴末端的轴套,电机转速为1400多转,正常工况为38至45HZ,介质与食用油一样。请教一下此搅拌是否存在设计缺陷。提醒一下,此搅拌器只有一个3209
轴承。

网友:
我们的混合机也是这个结构,只不过尾端也是轴承,你看看主轴搅拌的时候颤抖的厉害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司有一台搅拌器运行一年半以来,已经发生了四次故障,故障点在搅拌器主轴承磨损散架,搅拌器的结构是联轴 ...

这是卧式的还是立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司有一台搅拌器运行一年半以来,已经发生了四次故障,故障点在搅拌器主轴承磨损散架,搅拌器的结构是联轴 ...

没减速机?1400RPM,应该减速到45rpm左右?

网友:
看看轴套磨损情况,要是磨损严重,说明轴摆动太大,估计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结构设计不合理!一个209轴承,要承受那么大的扭矩。。。。。。。。

网友(2019-11-18):
底部的轴套应该是铜的,它是滑动轴承,起回转支撑作用,比起球轴承,润滑好的话,承载和寿命都不错的。你说的过渡配合0.50mm没有明白意思,50丝的配合间隙是轴承坏了之后量出来的吗?个人感觉这个地方应该已经被磨大了,可以重点看看这个地方,或者看跟这个衬套配合的轴径是否磨损。

网友(2020-01-11):
初步估计搅拌器叶片不平衡

网友:
楼主检查下:机械密封及轴套磨损是否太多?如果是的话,可以考虑使用耐磨高分子材料。有需要联系我。277251700

网友:
轴承都散架多次了,那就是设计不合理,这个搅拌机在理论设计计算的时候应该没问题,但实际情况在加工和装配的时候叶片组会有一个偏心惯量,如果比较大的话会在运转过程中产生比较严重的机械振动,会导致密封不严,时间长了会导致轴承损坏和主轴变形。设计时选用多个轴承会好很多

网友:
顺便问一下,你确定最下面的滑动轴承是单纯的间隙配合,还是磨损了的,才造成的间隙配合,这点比较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