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尺寸非连续外径测量难题

楼主(2019-08-24):
 请教各位,燃气轮机/航空发动机/汽轮机/轴流压缩机等大型设备的转子装好叶片后,通过什么测量叶片叶尖处的外径比较好?
1. 测量对象:装上叶片的转子 ,如下图直径尺寸D。
参考外形:

2.大致尺寸范围:外径2米~7米。
3.精度要求:±0.2mm以内。
4.难点:
   ①叶片是一片片的,叶尖处非连续;
   ②尺寸大,最大直径达7米。

请不吝指教。谢谢。

楼主:
如果有可行技术方案的,可以联系我合作。

网友A:
看你要多高的精度了,一根绳子就搞定,再按圆内接多边形计算出直径就完事

网友:
也许你需要一个测量室

网友:
三维扫描

网友B:
这肯定要有台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多高的精度了,一根绳子就搞定,再按圆内接多边形计算出直径就完事

这种方案试过,误差比要求的±0.2mm高太多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要有台架了

有滚轮支架,工件可以在上面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滚轮支架,工件可以在上面转动。

你安装也有设备的吧?你校准平衡也有啥设备的吧?

网友C:
三坐标应该可以.不过效率不高.
其实可以考虑wenzel的白光扫描,它是专门测量叶片的

网友D:
怎么合作,我的方案只有一句话^_^。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三坐标应该可以.不过效率不高.
其实可以考虑wenzel的白光扫描,它是专门测量叶片的

三坐标应该可以测。

网友F:
应该可以干,需求就是你的模型和三维在结构上没有什么差异。
可以实现全检,时间会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坐标应该可以测。

我这个需要测的最大直径7米多, 没这么大的三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坐标应该可以.不过效率不高.
其实可以考虑wenzel的白光扫描,它是专门测量叶片的

三坐标可以,但是这个外径最大7米多,应该没这么大的三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合作,我的方案只有一句话^_^。

至少也是以十万元为单位的项目,一句话恐怕不行

网友(点评):
还认真了?人家说的,就是一个字,连一句话都不够:“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干,需求就是你的模型和三维在结构上没有什么差异。
可以实现全检,时间会比较长

我这个只要能测外径就可以了,中间那些叶片曲面可以不用管。

网友:
做个架,一个百分表,先测量百分表到架中心距离,然后转动叶轮,刚好碰到百分表杆,就可以相对准确地测量半径。

网友(点评):
此方法简单易行

网友G:
想省钱?里边啥样无所谓?

三脚架架起来两边,角磨机固定起来,。好嘞!转起来!

谁敢高?我磨谁。。。:@

找方案的功夫,几千块钱就打发完了。。。

我说错了?错哪儿啦?你又没说到底想咋样。。。

我,就是那个治驼背掰直不管你死活的郎中。除非你说保命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多高的精度了,一根绳子就搞定,再按圆内接多边形计算出直径就完事

精度达不到

网友:
只要肯花钱,就是很简单的事。

网友:
反而觉得19楼大哥的办法做靠谱,哈哈哈

个人想法是,弄一个类似划线机一样的东西,表头处理一下,然后就可以转起来了....

网友:
多花点钱,光学检测,精度高,一机多用。http://www.vision3dtech.com/index.php/List/2.html

网友:
车一个大圆盘套上去,当检具。

网友:
你好 可以联系我
QQ:8988560

网友:
光学检测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省钱?里边啥样无所谓?

三脚架架起来两边,角磨机固定起来,。好嘞!转起来!

有道理,工作中不少装配后靠二次加工来保证精度的零件。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电机转子,就是入轴后再加工外圆的。

网友:
请问你是电厂的吗?

网友:
光学测量,视觉测量。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