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坐垫怎么画,求帮

楼主(2019-08-25):
这个用曲面投影草图到草图怎么画出来,在此谢谢了!扣扣40012550

楼主:
在线等,大佬们帮忙

楼主:
求大神赐教

楼主:
万能的贴吧求帮忙

网友:
lu junjun  I am your brother,

网友:
就是这样画出来的,投影投影

网友:
对于画曲面的,特别是做逆向设计这块的人来说,这种曲面我想是最简单的入门了吧。

网友:
如果就拿一把卡尺想测绘出来,确实不行。没有条件上高端设备的话,至少也要自己用直尺和螺丝卡扣做个三坐标测量仪,至于生成三维曲面就简单多了。

网友:
山寨?
1)找出规律(可忽视的和不可忽视的),
2)孜孜不倦地量啊量啊,量出几十层几百层土豆片草图来。就看你喜欢吃多厚的炸薯片儿了。
3)扫略啊扫略。。。。。。。

网友:
http://www.zh2013.com/post/bike_4992.html
可以参考一下,proe的,但是设计思路差不多
只是有点好奇,像这种产品,包括汽车壳体等等,如果不同人做甚至不同时期做尺寸都不容易弄的一样,工业生产如何保证批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