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钢材抗拉强度问题

楼主(2019-08-25):
向各位大拿请教一个抗拉强度问题,如QSTE420抗拉强度480-620,但是报告实测值640,超标,钢丝是做汽车座椅上的一个小连接件,也就是固定作用的,有什么影响,钢材是否合格,是否能使用,如果各科说不符合标准能解释吗,谢谢

网友:
强度比标准值高,要看零件危险预见性有没有要求吧

网友:
做保险用的就不合格,,比如安全销之类,,,

网友:
根据使用功能判断是否可以使用。如果希望抗拉强度高,试验结果比材质的性能还好,这是最好的了。如果使用功能不希望抗拉强度超过标准值,那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报告实测值640,这个整数也是一个约数,你至少测三次,取中值与下值。

网友(2020-01-07):
如果,你测试了几次这个材料的抗拉都超标,建议就不要用了,汽车每一个部位用哪个牌号的材料,都是经过测试的,并不是越高越好。
一般QSTE420的抗拉在500-600之间,低于500,高于600的都很少见。有材料问题可以V我:13818736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