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9-08-25):
这篇文章,本来应该在上周发出来。

但是,因为我上周去了青海甘肃大环线,一直在路上,所以就耽误了下来。

有意思的是,我们去甘肃的城市,碰巧和大大的重合,敦煌-嘉峪关-张掖-兰州。

这不,昨天刚回来,就恶补了一个大觉。今天才继续完成写作。

好了,回到主题。

分辨率,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刚开始做设计的伙伴们,都有这样的疑问。

今天,不墨迹,直接讲问题。

先说分辨率,这个最容易理解。

分辨率:简单来说,就是,系统所能产生的,最小运动步距。也就是,给一个指令,系统运动轴,能够运动的最小距离。

好像,还是比较抽象。

用电子表打个比喻吧,我们都知道,时针每小时变化一次,分针是每分钟变化一次,秒针是每秒钟变化一次。这里,时针的分辨率是一小时,分针分辨率是一分钟,秒针分辨率是一秒钟。

又比如说,同样一筐苹果,在路边摊的杆秤称,是两斤半,拿到菜场的台秤上称,是两斤四两,放到超市的电子秤上,则是1180克,这里称出的重量不同,是因为各种秤的分辨率不同,很显然,电子秤的分辨率最高。

通常,系统分辨率,不单单取决于反馈系统的分辨率,比如光栅尺,或者其他位移传感器的分辨率,而且还和传动系统有关系。

比如,用齿轮齿条传动,如果没有预压,啮合间隙会导致传动间隙,使分辨率下降。

再比如,用滚珠丝杠传动,如果没有预压,也会有传动间隙,使分辨率下降。

而用直线电机,直接驱动,可以达到零间隙传动,使得分辨率,接近位移传感器的分辨率。

这里,之所以是接近,而不是等于,是因为,它还和系统的连接刚性有一定的关系,刚度太小,系统太柔了,也会使得分辨率下降。

比如,用柔性体连接,当线性马达线圈,按照反馈系统的指令,走了一个微小距离,例如10um,但是系统的柔度太大,结构变形吸收掉一部分距离,比如吸收掉2um,那么系统的分辨率就降低了,不是原来的10um,而是12um。

好了,关于分辨率,先说这些。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定位精度。

定位精度:指的是你的机器设备停止时,实际到达的位置,和你要求到达位置的误差。

比如,你要求一个轴走100mm,结果实际上它走了100.01mm,多出来的0.01就是定位精度。

拿滚珠丝杠来说,你设定运动距离100mm,结果,100根丝杠的实际运动距离,为99.99mm到100.01mm,那么,可以说其定位精度是0.02mm(100.01-99.99=0.02)。

当然,实际的机器,不会只有一个轴,应该是很多轴。

机器的定位精度,比这个复杂。

一般,要到达一个位置,需要多个轴协同运动。

整机系统的定位精度,除了和各个轴的定位精度有关外,还和系统的连接刚性,位移传感器的精度、分辨率等因素有关系。

所以,上面的例子,只是为了方便理解。

说完定位精度,接下来,我们说说重复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指的是同一个位置,多次定位过去产生的误差。

比如,你要求一个轴走100 mm,结果,第一次实际上它走了100.01mm,重复一次同样的动作,他走了99.99mm,这之间的误差100.01-99.99=0.02mm,就是重复定位精度。

当然,实际表示方法,都用±X表示,比如上面的误差会表示成±0.01mm,也既是±(0.02/2)。

再比如,还是拿滚珠丝杠来说,一根丝杠设定运动距离100mm,运动100次,实际运动距离为99.988mm到99.992mm,那么其重复定位精度是±0.002mm。

通常情况,正如我在《光栅尺的原理是什么?怎么选择?供应商都没讲明白,6年了我第一次听懂》中所说,重复定位精度,比定位精度要高得多,比如2~3倍,最多不超过10倍,而定位精度,介于分辨率和重复定位精度之间。

这里,还是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轴,其光栅尺分辨率(位移分辨率)为0.1微米,那么这个轴的重复定位精度,数值上大于0.1微米,比如可能会是0.15um,0.2um。

因为系统的重复定位精度,除了和光栅尺(位移传感器)的精度、分辨率有关外,还和机械系统误差有关系,比如导向系统,传动系统,结构刚性等,会使得定位精度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重复定位精度。

那么,分辨率,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三者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还是用例子来说明,比较好理解。

比如射飞镖。

如果飞镖打得到处都是,那么它既不准确,也不可重复。

如果飞镖都打到一个地方了,但不在靶心,那么精度差,但是重复性好,这种情况下,只要换个位置站就好了(补偿)。

如果不补偿,就要看换位置时的分辨率了,分辨率越好,越可能接近需要的精度,因为你占的位置,可能刚好能够弥补飞镖射偏的误差。

比如这时,假设你发射飞镖的方向,相对于转台不变。

你占的转台,只能按照一个步距角度旋转,例如2度,如果你离靶心较远,那么飞镖射出的方向,有可能刚好会错过靶心的位置。

而如果转台旋转步距角为0.5度,那么飞镖射出的方向,是不是离靶心更近了。

这就是说,提高分辨率,可以提高定位精度,当然,也可以提高重复精度。

但是,提高系统的分辨率,重点在于提高机械系统的分辨率,而不在于提高位移传感器的分辨率,因为位移传感器的分辨率,可以通过细分达到很高,但是机械分辨率跟不上,会使得细分失去意义。

其实,上面讲重复定位精度时,已经说明了,分辨率、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之间的关系。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重复定位精度比定位精度要高得多,比如2~3倍,最多不超过10倍,而定位精度,介于分辨率和重复定位精度之间。

好了,关于三者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说完了。

评论处,你可以补充解释,说明,发表观点等。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可以学到更多,也许,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网友:
三者的关系是 按照精密从高到低的等级划分:分辨率 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08-25 11:46 本帖最后由 pengzhiping 于 2019-8-25 11:47 编辑

三者的关系是 按照精密从高到低的等级划分:分辨率 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
你和我的理解有所不同,我的理解是,从高到低是:分辨率,重复定位精度,定位精度

其他大神的意思是什么?别躲着不出来,来点评论才更有意思嘛

网友(点评):
三者的关系是 按照精密从高到低的等级划分:分辨率 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就机床行业而言,从高到低是:分辨率,重复定位精度,定位精度。

楼主:
对了,有没有对青海甘肃大环线感兴趣的?如果感兴趣的多,我后续会在公号里写出来

网友A:
我领导说: 机床的定位精度比重复定位精度更重要,
20多年前全国第一台CK6136数控车床就是我领导搞出来的,那时候沈阳机床都是仿造他的机器

楼主:
|外圆车刀发表于 08-25 13:28我领导说: 机床的定位精度比重复定位精度更重要,

20多年前全国第一台CK6136数控车床就是我领导搞出来的,那时候沈阳机床都是仿造他的机器
牛逼!

楼主:
|外圆车刀发表于 08-25 13:28我领导说: 机床的定位精度比重复定位精度更重要,

20多年前全国第一台CK6136数控车床就是我领导搞出来的,那时候沈阳机床都是仿造他的机器
机床的定位精度确实重要,关系到零件加工精度。一个字形容你领导,神

网友:
环西部游?

楼主:
是的,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敦煌鸣沙山和月牙泉-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

楼主:
感谢老铁来顶帖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分辨率是理论上能达到最高精度,定位精度是每一次定位的最大误差值,重复定位精度是若干次运动到指定位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值。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搞自动化的会更在意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
|fly402418688发表于 08-25 17:23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分辨率是理论上能达到最高精度,定位精度是每一次定位的最大误差值,重复定位精度是若干次运动到指定位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值。不知道对不对?
是的,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8-25 18:08搞自动化的会更在意重复定位精度
是的

网友:
分辨率:
生活上,你前面有个女人,你能看出她是30到35岁,还是2七八到40岁之间。
步进电机?1.8 还是0.9?
显示屏?放大十倍后还能不能看出那是啥玩意儿?

定位精度:
生活上,记得有人说德国人在公共小便池内画个小苍蝇什么的。看你能不能瞄得准。瞄不准?那得琢磨自己该补哪儿了。
步进电机?拿个1.8的,非要定位到除不净的位置,那苍蝇永远都射不死喽。。。
除非,还有别人(传动比)帮着你。。。
可,人家帮过头了(传动比过大?),你就忙乎半天也靠不到更瞄不到那里。。。

重复定位精度:
这就不仅仅是我肾好不好的个人问题了。。。还得看,要我在哪儿怎么来做这事儿的那个人了。。。
步进电机?启停脉冲,加减速、最高速度、负载,驱动器细分、驱动器电流、驱动器周围温度、电机温度、命令方式是绝对位置还是相对距离。。。。。。以前听某位大侠说过:一套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加一个零位开关,就够你学习几年的。

四舍五入,这该死的玩意儿是谁发明的?我跟他没完!!!

一到电控编程,总被这玩意儿玩弄。。。

老天爷啊!就没有我躺在床上叫一声,他就能干好那事儿的吗?啥都能分辨得出来,定位精准零误差、折腾多少遍都是准确无误的?

嘚吧完了。

我该开始编程了。。。电控的,不是别的。。。

网友(点评):
大神,你越老越皮啊

网友D:
机床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可以通过激光干涉仪检测,然后补偿,个人认为,数控重复定位精度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因为需要工件每次加工的尺寸要稳定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8-25 21:32机床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可以通过激光干涉仪检测,然后补偿,个人认为,数控重复定位精度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因为需要工件每次加工的尺寸要稳定
有见地!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8-25 21:14 本帖最后由 Cavalier_Ricky 于 2019-8-25 21:15 编辑

分辨率:

生活上,你前面有个女人,你能看出她是30到35岁,还是2七八到40岁之间。

步进电机?1.8 还是0.9?

显示屏?放大十倍后还能不能看出那是啥玩意儿?

定位精度:

生活上,记得有人说德国人在公共小便池内画个小苍蝇什么的。看你能不能瞄得准。瞄不准?那得琢磨自己该补哪儿了。

步进电机?拿个1.8的,非要定位到除不净的位置,那苍蝇永远都射不死喽。。。

除非,还有别人(传动比)帮着你。。。

可,人家帮过头了(传动比过大?),你就忙乎半天也靠不到更瞄不到那里。。。

重复定位精度:

这就不仅仅是我肾好不好的个人问题了。。。还得看,要我在哪儿怎么来做这事儿的那个人了。。。

步进电机?启停脉冲,加减速、最高速度、负载,驱动器细分、驱动器电流、驱动器周围温度、电机温度、命令方式是绝对位置还是相对距离。。。。。。以前听某位大侠说过:一套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加一个零位开关,就够你学习几年的。

四舍五入,这该死的玩意儿是谁发明的?我跟他没完!!!

一到电控编程,总被这玩意儿玩弄。。。

老天爷啊!就没有我躺在床上叫一声,他就能干好那事儿的吗?啥都能分辨得出来,定位精准零误差、折腾多少遍都是准确无误的?

嘚吧完了。

我该开始编程了。。。电控的,不是别的。。。
你这个才牛!

大半夜,好好睡觉,编啥程序嘛,是不是实验室今夜有美女陪着

网友(点评):
嘘。。。老婆在旁边盯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和我的理解有所不同,我的理解是,从高到低是:分辨率,重复定位精度,定位精度

其他大神的意思是什么? ...

重复定位精度跟精度没法直接比较。
定位精度,就是你让它到哪,它到哪。如果你用导弹要炸靖国神厕的大门,就会炸到大门,要炸安倍小儿就会准确炸到安倍。
重复定位精度,你瞄的是东京,有可能落到大阪,但是你保持这个瞄准姿态不变,它就保证落到大阪,不会落到其他地方。

我的理解就是,你让重复定位精度自己运行,它自身运动的“尺子”跟你的“尺子”存在偏差,它认为走的100,跟你认为走的100不匹配。你如果能补偿这种偏差,那重复定位精度会跟定位精度之间产生一定联系。

楼主:
|fangyunsheng发表于 08-26 07:43
重复定位精度跟精度没法比。
定位精度,就是你让它到哪,它到哪。如果你用导弹要炸靖国神厕的大门,就会炸到大门,要炸安倍小儿就会准确炸到安倍。
重复定位精度,你瞄的是东京,有可能落到大阪,但是你保持这个瞄准姿态不变,它就保证落到大阪,不会落到其他地方。
我的理解就是,你让重复定位精度自己运行,它自身运动的“尺子”跟你的“尺子”存在偏差,它认为走的100,跟你认为走的100不匹配。你如果能补偿这种偏差,那重复定位精度会跟定位精度之间产生一定联系。

有见地!

网友:
结合全文来看,“重复定位精度比定位精度要高得多,比如2~3倍,最多不超过10倍,而定位精度,介于分辨率和重复定位精度之间。”这句话是不是有问题。首先分辨率最高,就会导致这句话前后矛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正用到定位精度、重复精度这些

网友:
(再比如,还是拿滚珠丝杠来说,一根丝杠设定运动距离100mm,运动100次,实际运动距离为99.988mm到99.992mm,那么其重复定位精度是±0.002mm。)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哦,±0.002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这个比喻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床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可以通过激光干涉仪检测,然后补偿,个人认为,数控重复定位精度可能会更重要 ...

激光干涉仪的检测+补偿,是更倾向于一种静态补偿,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热伸长等非线性因素。个人认为,对机床来说,定位精度才是基础,体现了机床的刚性,定位精度好了,再加上各种补偿手段,提高重复定位精度,就像是锦上添花,少去了人工多次调程序的步骤。

楼主:
|凸轮机械手发表于 08-26 08:45结合全文来看,“重复定位精度比定位精度要高得多,比如2~3倍,最多不超过10倍,而定位精度,介于分辨率和重复定位精度之间。”这句话是不是有问题。首先分辨率最高,就会导致这句话前后矛盾。
这里确实写错了,应该是,系统的重复定位精度,一般介于分辨率和定位精度之间。

我上一个帖子写对了,这次被我整错了,多谢指出!

楼主:
|linyuyu2013发表于 08-26 08:54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正用到定位精度、重复精度这些
感谢老铁来看帖

楼主:
|小熊叹发表于 08-26 09:54(再比如,还是拿滚珠丝杠来说,一根丝杠设定运动距离100mm,运动100次,实际运动距离为99.988mm到99.992mm,那么其重复定位精度是±0.002mm。)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哦,±0.002怎么算出来的
(99.992-99.988)/2,再加个正负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分辨率是理论上能达到最高精度,定位精度是每一次定位的最大误差值,重复定位精度是若干 ...

是的

楼主:
|fangwm发表于 08-26 10:40
激光干涉仪的检测+补偿,是更倾向于一种静态补偿,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热伸长等非线性因素。个人认为,对机床来说,定位精度才是基础,体现了机床的刚性,定位精度好了,再加上各种补偿手段,提高重复定位精度,就像是锦上添花,少去了人工多次调程序的步骤。

机床行家!

楼主:
|wang123jun发表于 08-26 10:16
这个比喻强大

的确

网友:
高手!涨学问了!

楼主:
感谢老铁来看帖!

楼主:
|北街17号发表于 08-27 09:37LZ有微信号吗,15913375292,方便的话加一个
关注我公号,就可以找到我微信啦。公号: 罗罗日记

楼主:
老铁,你才来,等你已久

楼主:
感谢老铁来看帖。我称不上牛人,论坛大神多得很!

网友(2019-11-06):
Designing a machine that has good accuracy,repeatability,and resolution has often been considered a black art helped along by scientiﬁc principles.

楼主:
|风仔很忙发表于 11-06 15:33Designing a machine that has good accuracy,repeatability,and resolution has often been considered a black art helped along by scienti?c principles.
科学的艺术,高度不错

网友:
Designing a machine that has good accuracy,repeatability,and resolution has often been considered a black art helped along by scientific principles.

网友:
找了很久,谢谢分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

楼主:
|qiaoliwei发表于 11-07 22:33找了很久,谢谢分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
老铁深夜顶贴,绝对的真爱

网友:
涨知识 了

楼主:
感谢老铁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敦煌鸣沙山和月牙泉-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

楼主分析的很深刻,我想说说我一点浅薄的看法,我觉得通常所说的定位精度就是指的重复定位精度,因为单纯一次的定位精度是没有参考意义的,所以定位精度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多余且没有实际意义。不知罗罗兄是否认同?

楼主:
|dennisyuan发表于 11-13 15:59
楼主分析的很深刻,我想说说我一点浅薄的看法,我觉得通常所说的定位精度就是指的重复定位精度,因为单纯一次的定位精度是没有参考意义的,所以定位精度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多余且没有实际意义。不知罗罗兄是否认同?
是的,我们更多时候关注的是重复性

网友:
行家呀,解释的很生动

楼主:
|wxpwu发表于 11-14 08:20行家呀,解释的很生动
欢迎老铁来看帖,感谢支持

网友(2020-02-03):
讲解的很精辟

网友E(2020-04-27):
我想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测量桁架式机械手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具体方法及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自动化的会更在意重复定位精度

是的非常赞同,重复性都是乱的,重复性都做不好哪里的精确定位,就是每次的起点都不一样,到终点你能谈精度不,重复性的稳定决定了精度的稳定,重复性精度的高低决定了整个尺子定位精度的高低,尺子的行程长度有长有短,整个行程的定位精度跟随行程增大而降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测量桁架式机械手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具体方法及计算公式。

重复定位精度的方法:设定机械手行走的起点和终点,在起点和终点处分别用百分表或者千分表顶住,来回在起点和终点走动看表上每次碰触的位置是否一直,如果一直说明重复性好。定位精度就需要用到更高精度的尺子做对比了,比如激光干涉仪这个尺子的精度大家都认可,就可以用激光尺跟机械手行走的实际位移数值做对比,出来的差就是定位误差,通常这个操作都是在客户现场做,因为在你装配厂做好后一旦移机就等于零。

目前没有接触到桁架式机械手还需要做这个的,那得是什么客户才会提出这种要求,桁架式机械手基本都是伺服带动的传动结构,这种传动模式在整个定位精度方面是有上限的,用到激光干涉仪做对比有点杀鸡用牛刀的味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重复定位精度的方法:设定机械手行走的起点和终点,在起点和终点处分别用百分表或者千分表顶住,来回在起 ...

得出的精度值与重复精度值是怎样算出来的,看了公式都是用测量的最大值减最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得出的精度值与重复精度值是怎样算出来的,看了公式都是用测量的最大值减最小值。

不是算出来的,是实测出来的,做设备的和用设备的最终要的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一致性,才不管你什么鸟公式,不要本末倒置了

网友:
还是要看干什么

网友(2020-10-21):
可以,讲的很透彻

楼主:
|涤生81428发表于 10-21 10:33可以,讲的很透彻

感谢支持

网友:
非常好,先收藏了

网友(2021-09-09):
定位精度:指的是你的机器设备停止时,实际到达的位置,和你要求到达位置的误差。

比如,你要求一个轴走100mm,结果实际上它走了100.01mm,多出来的0.01就是定位精度。

拿滚珠丝杠来说,你设定运动距离100mm,结果,100根丝杠的实际运动距离,为99.99mm到100.01mm,那么,可以说其定位精度是0.02mm(100.01-99.99=0.02)。
请问,目标距离是100  距离目标距离的差值最大0.01  定位精度不应该是0.01mm吗

网友(2024-01-21):
引用 网友A:
我领导说: 机床的定位精度比重复定位精度更重要,
20多年前全国第一台CK6136数控车床就是我领导搞出来的, ...

长时间使用的机床因为磨损激光干涉检测定位精度(全程)要比重复定位差很大。个人认为加工产品重复定位精度要比定位精度重要,产品尺寸不合格时候可以用三坐标检测结果补偿修正定位精度误差。

网友(2024-06-28):
引用 楼主:
你和我的理解有所不同,我的理解是,从高到低是:分辨率,重复定位精度,定位精度

其他大神的意思是什么? ...

我跟你的想法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