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挤压丝锥钻内螺纹要求的底孔参数!

楼主(2019-08-25):
如题,请假各位大神,工件为ml08al的冷镦件,需要加工G1/2的内螺纹,由于考虑到原有攻牙丝锥排屑较多影响加工进度,想采用挤牙丝锥但不知道对底孔要求怎样,而且工件壁厚在1.6~2mm,在用挤牙丝锥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外径被撑大,小弟菜鸟一枚,在此求教了!

网友A:
找丝锥官网,有推荐数值

网友B:
曾经用挤压丝锥做过两个厚的零件,外径没有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挤压丝锥做过两个厚的零件,外径没有变大

壁厚在多大?

网友C:
是什么尺寸的螺纹,M5和M8对于壁厚2个MM最后攻下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底孔表网上很多的,或者下个软件,这些都不是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丝锥官网,有推荐数值

哪个牌子的好用?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尺寸的螺纹,M5和M8对于壁厚2个MM最后攻下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底孔表网上很多的,或者下个软件 ...

G1/2-14的管螺纹,嗯,网上能找到的都是公制的,还有就是计算公式,我想在这能求教下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毕竟我们计算的尺寸和现实操作的成功率还是有差别的。管螺纹是内外螺组合的,内螺纹G1/2-14,外螺纹G3/4-14,壁厚就在1.8mm左右了,产品还要能最大承受200N/M的扭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壁厚在多大?

2-3mm左右吧

网友D:
正确的挤压丝锥底孔粗略计算方法应该是:工程直径-0.5螺距。
使用挤压丝锥挤丝前的底孔直径为:d0=dw-(0.5-0.6)P。
式中dw——工件螺纹外径,mm;P——螺距。
底孔的直径可查手册或按下面的经验公式计算:
脆性材料(铸铁、青铜等):钻孔直径d0=d(螺纹外径)-1.1p(螺距)。
塑性材料(钢、紫铜等):钻孔直径d0=d(螺纹外径)-p(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确的挤压丝锥底孔粗略计算方法应该是:工程直径-0.5螺距。
使用挤压丝锥挤丝前的底孔直径为:d0=dw-(0.5- ...

谢谢你,那挤压丝锥对壁薄的影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