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上滑动式窗帘的大致机构样式,请教一下

楼主(2019-08-26):
经常做动车回家,发现动车窗户上的这种机构挺好的。1.滑动顺畅不卡   2. 中途可随意停止不会回弹 3.而且样式看上去也很舒服,高端琢磨着如果自己设计的机器配上这种滑动式窗帘,应该会比较好。 请教一下,有大神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能讲一下嘛。

网友A:
传说是取消了超越离合器中的弹簧,改制成手动模式,具体的没拆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是取消了超越离合器中的弹簧,改制成手动模式,具体的没拆开过。

就现在这种手动式外观也很漂亮。现在公司设备的机架都是那种简易的亚克力板,很不好看

网友(点评):
这种帘子淘宝有卖的,可以买个回来拆解一下

网友:
1.滑动顺畅不卡

需要一定的力量,才能推上或者拉下吧。
lz捏住塑料杆,前后左右各个角度,用力测试下,看看滑槽有没有齿。

网友:
内部转轴应该有弹性制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