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垫密封胶有没有标准

楼主(2019-08-26):
在应用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电机法兰面与齿泵罩法兰面之间加不上O型圈密封,打算使用免垫密封胶,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标准。

网友:
  这种用橡胶密封圈的比较多吧。用密封胶你要考虑维修的问题。

网友:
没设计过这种东西,只是有个疑问:电机法兰面与齿泵罩法兰面之间加上密封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是防止液压油从两者之间渗漏,那么加上了密封垫以后,从齿轮泵渗出的油是不是通过电机前轴承及密封圈灌进电机里面了?

网友:
橡胶板自己剪一个,好用不贵。

网友:
这种大批量生产都是冲切工艺弄出来的。

网友(2019-11-27):
密封胶的选用要根据具体要求来:例如耐温、固化时间、胶水粘度,耐化学介质、胶水延展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