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配合

楼主(2019-08-26):
SW中的凸轮配合,我发现画的时候凸轮如果是多种线条组成,比如,样条曲线加圆弧,凸轮配合就使用不了,只能用路径配合,是不是我理解有误啊,,这样SW中的这个配合根本是垃圾啊!有没有大神解个惑,谢谢!

网友:
我觉得路径配合,仅仅是表达了这个示意图;

但是实际加工和运行,最好是相切配合。

网友A:
你不能把线连城面,面连接成一个整体么?

网友B:
多条曲线当然不能用了,你需要用组合曲线命令把这些曲线组合成一条虚线。

网友:
草图里面用套合样条曲线下变整条,

网友:
不要轻易说某个软件垃圾,没准是人不行,换个人就好了。

网友C:
也不能这样说,每种装配都有它自己的用途,当你没用到时就会感觉很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把线连城面,面连接成一个整体么?

我用制作路径把草图连成了整体,还是没用的,还是无法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条曲线当然不能用了,你需要用组合曲线命令把这些曲线组合成一条虚线。

用了组合曲线,在由曲线生成曲面实体,再做成实体,还是没用。不知道是不是我做的特征有问题,反正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这样说,每种装配都有它自己的用途,当你没用到时就会感觉很鸡肋!

就是想用,但是用不出来,没说功能垃圾,只是说如果只能一种线条做出的凸轮的才能用这个命令,那就没什么用了,毕竟生成凸台很少情况是一种线条组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组合曲线,在由曲线生成曲面实体,再做成实体,还是没用。不知道是不是我做的特征有问题,反正没 ...

上传源文件,让高手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