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刚度与节距有关系吗

楼主(2019-08-26):
钢丝直径,中径,圈数,模量等都相同的情况下,节距对弹簧刚度有影响吗,就是自由高度不一样,其他都一样条件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很详细的设计计算步骤,按照步骤一步步往下做。

网友B:
弹簧的刚度只和材质有关系,和你说的其余的都没关系,你要是说弹性那和你理解的自由高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很详细的设计计算步骤,按照步骤一步步往下做。

节距和自由高度是根据自己需要自己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的刚度只和材质有关系,和你说的其余的都没关系,你要是说弹性那和你理解的自由高度有关系。

7C)JR6]HWPKSH9D161C7P19.png 弹簧的刚度与钢丝直径,中径,模量有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簧的刚度与钢丝直径,中径,模量有关系啊

不好意思,记错了

网友:
节距大,弹力就会低。

网友(点评):
什么是弹力啊,楼主更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