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产品结构用的什么外挂啊,求标准件库(UG)

楼主(2019-08-26):
之前做模具的,螺钉什么的都是内六角,平角螺钉,也没有齿轮的,求一个有齿轮的的外挂

网友:
GC工具箱?

网友A:
网上下载{3DSource零件库},什么标准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载{3DSource零件库},什么标准件都有。

插入零件就出现下面这个了

网友:
不行自己造一个,把常用标准种类的放进去,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入零件就出现下面这个了

点击右下的下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