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时要考虑到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9-08-26):
电机端盖

电机端盖

设计的一个电机端盖,但1和2的高度不变,那么2处的这个设计行吗?这里面还有哪些位置是加工的时候难以加工的吗?先在此多谢!

网友:
这个面,尤其是曲面的应该是铸造吧,然后再加工。配合面再上床子去加工。

网友A:
接触过的这种电机端盖都是铸造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过的这种电机端盖都是铸造件

秦迷啊

网友B:
那六条筋底部需要清根吗?建议做几个小的是R角,减小应力,而且更好加工。

网友:
就是更新太慢了,有生之年系列啊!

网友:
铝还是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六条筋底部需要清根吗?建议做几个小的是R角,减小应力,而且更好加工。

筋底部不用加工吧。lz画图应该注意倒角。图片上好像看不出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