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计算小问题

楼主(2019-08-26):
大家好!

一个机床检验平面度问题,提出来,请大家给与指正!

问题: 一个工件,有上下平行的两个平面,其中下平面A为基准面,平面度为0.05,上平面B对下平面A有一个平行度0.1的要求。
         如果,上平面A打表,整个平面,表的波动范围为-0.05~+0.06,请问,上平面的平面度是不是应当记做0.11吗?
         或者说,上平面对基准面的平行度0.11,那是不是说,上平面加工的不合格?
         怎么考虑下平面存在的0.05?

网友:
独立原则就不考虑基准自身的不平了。。。。。

网友:
A平面度0.005   B平面度0.005同一平行线为0.01

楼主:
A平面度0.005   B平面度0.005同一平行线为0.01
上面平面度0.11,基准面,下面平面度为0.05,数量级不对。

网友:
只有两个平面度的精度够了,你再以一个面为基准测另一个面与其平行才会准确。

网友:
|乡间的小路发表于 08-27 11:13A平面度0.005   B平面度0.005同一平行线为0.01

上面平面度0.11,基准面,下面平面度为0.05,数量级不对。
快接近0.2的平行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