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2与3之间应该采用什么配合?

楼主(2019-08-26):
大家觉得2与3之间应该采用什么配合?

网友:
顶轴承的,间隙配合,间隙尽量大、好加工好装配,不干涉轴就可以

网友:
2相当于隔套,用于两轴承的轴向定位,它与3之间用间隙配合,大间隙都可以。

网友(点评):
2能不能直接在3上车台阶?

网友(点评):
那3加工就困难了,多个台阶,两边同心就难保证了

网友(点评):
可以车台阶,就是2011ayoon社友说的要保证两边台阶孔的同轴度和台阶端面与中心轴向的垂直度

网友(点评):
我赞同姐姐 为啥不用钢管车台阶啊

网友:
间隙配合

网友:
间隙配合,不影响轴承装配就行

网友:
肯定是大间隙啊

网友:
间隙配合,方便安装

网友:
你试一下非间隙配合就知道了。。

网友A:
间隙配合  间隙尽量大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间隙配合  间隙尽量大些

是间隙配合,但间隙不是越大越好,如果周氏转动的,间隙大容易产生振动和噪音。

网友C:
lz,2为何不直接在3上面车出台阶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间隙配合,但间隙不是越大越好,如果周氏转动的,间隙大容易产生振动和噪音。

我没说越大越好   我只是说尽量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越大越好   我只是说尽量大些。

网友:
圆周无公差,长度方向如果有台阶的话是正公差

网友:
间隙配合,按照你的图纸间隙就可以了。

网友:
先确认是轴转动,壳体固定,还是轴固定,壳体转动

网友:
大间隙配合

网友:
定位套,间隙配合

网友:
肯定是间隙了,不过尺寸标注不妥,如果支撑座内孔为通孔的话,Ø42.2,装挡套是没问题,但加工该尺寸难度增加,
而且轴承的装配精度就不能保证了,
建议,支撑座内孔Ø42H7,挡套外圆可加工为Ø41.8上公差

网友:
这样设计好像不太好吧?多一个零件不说,而且精度孔加工长了很多,中间一段完全浪费。为什么不用两个孔肩来定位呢?

网友:
外径用d10就行

网友:
大间隙配合
一般单边间隙0.2左右

网友:
为啥不直接车个台阶面?

网友:
我想用小过度配合,担心中心的套转动。

网友:
这么长的衬套,肯定需要间隙配合的了!

网友:
间隙配合,一个40.0和40.2没毛病;或者你可以内孔跟轴承外圈一个尺寸(公差H7),轴套外圆比它小0.5就行。

网友:
间隙配合,方便加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2为何不直接在3上面车出台阶来?

通孔方便拆卸。

网友:
壁厚0.1mm的隔套不好做吧 有现成的吗

网友:
间隙配合就好了
这样安装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孔方便拆卸。

可否两端拆卸?

网友:
可以,但通孔的好处是加工时可以一次装夹一刀精加工,确保了孔的同心度才能确保轴承安装后的同心度,也关系到轴承寿命。

网友:
间隙配合,车台阶回因为2次装夹产生误差,

网友:
个人看法给个间隙就行,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网友:
间隙配合,方便拆卸

网友:
要什么配合?这都不能算配合了,可以留间隙。
有响声?套会动?你轴承端盖不拧紧吗?不拧紧那还要这个套干嘛?
甚至是减0.5都行,至少减0.2.
即使有间隙,我觉得尺寸这样设计也不好。应该这样。轴承是标准件,与外圈配合之轴承座应该走基孔制。所以套应该是42减0.2减0.5,而轴承座就是42.0

网友:
间隙可以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