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特殊零件,solidworks怎么画?

楼主(2019-08-26):
请教各位高手,图中圆柱面上的圆形锥刀凸台,怎么画?

网友:
花纹用组合曲线,扫描,或者是包覆等,很多都行。表面凸台,同上。或者直接拉伸切除后倒角。

网友(点评):
圆柱面上的圆形凸台,截面是一个三角形的刀尖,用拉升切除和包覆,好像都不行,能具体画一下指导一下么?

网友(点评):
拉伸切除可以选择从哪个面开始切除,默认是草图面,但是可以选择“面/曲面/基准面”,选择曲面就会变成3D拉伸了

网友:
饺子皮的辊?

网友:
包覆完倒角就能出三角截面了

网友:
没想到特别好的方法,只是近似的画了个效果出来,和实物不一致

网友(点评):
像,这么操作的啊?

网友(点评):
一种是包覆+倒角,一种是分段扫描

网友(点评):
厉害了👍。都是高手。

网友A:
经过多次尝试,我认为100%再现了楼主贴出来的模型
步骤如下:以下单位均为毫米

1. 新建圆柱特征,本例中圆柱直径100,高度200
2. 新建一个与圆柱面相切的平面,并在这个平面上绘制草图圆,本例中圆直径90
3. 使用包覆命令,包覆参数为刻划,将草图圆刻划到圆柱面(注意只能使用包覆,不能使用投影命令)
4. 再次绘制一个比刚刚的草图圆略大的圆,本例中圆直径为95
5. 再次使用包覆命令,包覆参数为刻划,将第二个草图圆刻划到圆柱面
6. 分别新建3D草图1和3D草图2,使用转换实体引用功能,将刻划得到的边线,转换为3D草图
7. 新建一个三角形,三角形一个角“穿透”3D草图2,三角形底边中心点“穿透”3D草图1。本例中三角形高度为3
8. 使用扫描功能:轮廓选择三角形,路径选择3D草图2,引导线选择3D草图1,选项:随路径变化;随路径和第一引导线变化

经过测试,应当是100%再现(ps:如果没有3D草图2,会发现扫描出来的特征截面是变化的,无法一直保持草图三角形的形状)

网友B:
没猜错的话,这是超声波滚花模吧。

如果是,那,这玩意儿是用在平面的化纤布料之类上裁切或压花的吧。

如果是,那,先在平面上把那布料的裁切压花画出来(360度的哦,报警的话,359度?),然后用合适的卷曲(折弯)半径一卷,好像有了。

我以前发这类东西的订单,花纹部分,都是给的平面图。两端轴滚画面直径和宽度之类的另外一张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猜错的话,这是超声波滚花模吧。

如果是,那,这玩意儿是用在平面的化纤布料之类上裁切或压花的吧。

大神,这个滚花模只有单边出轴?

是切破为圆片了吗?有没有下模?

网友(点评):
老大!从你的经验来看,从你看得见的那个轴端,觉得能没有另一端的轴端吗?喝多啦?哈哈

网友(点评):
一边长,一边短,没看到,我还纳闷了

网友:
圆柱面上草图包覆把圆形轮廓画出来,然后扫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猜错的话,这是超声波滚花模吧。

如果是,那,这玩意儿是用在平面的化纤布料之类上裁切或压花的吧。

厉害呀哥,确实是织带滚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呀哥,确实是织带滚花的。

是超声波吗,这个东西是什么材质?

网友(点评):
我记得是一般粉末冶金的较多吧。。。我呢,有朋友,奢侈点,假四轴雕铣伺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厉害呀哥,确实是织带滚花的。

关心的不只是怎么画吧,而是怎么加工出来,加工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心的不只是怎么画吧,而是怎么加工出来,加工精度如何

电火花打,时间太长。最后决定开模制作。

网友(点评):
开这个模不便宜

网友(点评):
开模???拿着igs淘宝里溜达一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多次尝试,我认为100%再现了楼主贴出来的模型
步骤如下:以下单位均为毫米

滚切刀,这种一般采用包覆工具画出来更加准确

网友:
曲面投影,再旋转扫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这个滚花模只有单边出轴?

是切破为圆片了吗?有没有下模?

化纤针织布料的,花边的窗帘下摆,“老土”的花边电视机罩、花边的围巾,花边的裙摆,花边的女孩子衣领装饰、花边的蕾丝胸罩。。。 。。。

被这东东砸出来的产品,站在地铁口,估计几分钟就能看见一个。。。上下班高峰,能把你的秒表跑坏了。。。。。

过快的频率砸下去,都产生热量了,所以我也说不清是砸断的还是烫断的。

反正,化纤布料,不拔丝、也不结块,也不变厚。

下模?我用过的,就是一块热处理过的钢板,啥都没有。

当年,常州武进区那里有过蛮多的超声波花边机厂家,不知道现在咋样。。。

网友(点评):
谢老大!找到图片了

网友:
贴张图,体会一下

网友:
这个就好理解了。
lz的那个圆刀,我还以为是要切饺子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