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儿可以查到常用工程材料的泊松比和弹性模量呢

楼主(2019-08-26):
比如Q345、65Mn、45、40Cr等材料,从哪儿可以查询到它们的泊松比和弹性模量呢?
我查了机械设计手册和相关国家标准,上面都只有一些抗拉强度、抗压强度、硬度之类的数据,没有我要的两种数据。
百度也只是能搜到一些材料大类的泊松比范围,如中碳钢的泊松比大概多少,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比较权威的详细数据呢?

网友:
因为除特别情况外,一大类材料的这类参数都差不多大小,所以手册只列出大类材料的参数。比如中碳高碳,低碳钢锻轧材都按碳钢,

网友:
泊松比和弹性模量手册还是有的吧,这两个参数很常见

网友:
在网上搜”金属材料特性手册”,这些都是基础数据,应该有手册,能查到。

网友:
看solidworks自带的材料属性

网友:
一般分析软件里面都有这类材质的物理力学特性。

网友(2021-01-26):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找材料黄铜H62的弹性模量、泊松比、剪切模量等数据很困难。有没有什么权威的手册类东西,涵盖了常用金属的理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