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creo子装配体如何能在总装配体内可拖动

楼主(2019-08-26):
如题,各位大神。找了一天方法没有解决,请赐教。

creo中,我的子装配体设置了约束后可按照自己想要的运动动作,但是放置在总装配体中就不能动弹了。想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的,需要在总装中也能模拟运动。

我知道solidworks中是靠柔性解决的,我在creo中怎么也找不到方法。希望大神赐教。貌似creo用的人少一点,我度娘也找不到答案,身边也没有人会。求助,十分无奈,万分感谢!!!

楼主:
问题已自行解决,谢谢来浏览的各位!留给后边遇到同样问题的大家参考。

creo不管子装配总装配都一样,没有去细分层细控制,子装放到总装也只是需要把死约束给弄掉就可以了。细心一步步检查自己的约束零件,在总装中把设计树最下边的在此插入拉到子装下,一个个零件下移,每移动一次检查一次拖动,遇到不能拖的就是死约束了,给干掉部分约束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自行解决,谢谢来浏览的各位!留给后边遇到同样问题的大家参考。

creo不管子装配总装配都一样,没 ...

Creo PROE最专业论坛不在这里 呵呵 实话实说 那里热闹着呢 你跑这里很冷清啊

网友B:
应该是装配后完全约束住了,这样就会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o PROE最专业论坛不在这里 呵呵 实话实说 那里热闹着呢 你跑这里很冷清啊

我用creo用得少 也不知道哪儿热闹 就往软件专区来发了 我一直逛的也是机械设计论坛 本来也想往那里发一个的 这里发过了一小时才能再发就没有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装配后完全约束住了,这样就会动不了。

对 正是这样的 我把solidworks的习惯带到creo上了 就一直死找类似柔性的功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