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摩擦焊之去飞边神器

楼主(2019-08-27):
    纯机械设备行业,估计很少社友会接触到搅拌摩擦焊。但只要是公司有做产品的,特别是铝合金材质,想必也会有所耳闻;而且随着轻量化理念的兴起,搅拌摩擦焊技术会发展的越来越广泛。

    搅拌摩擦焊常见的表面缺陷有表面沟槽、飞边、表面起皮、底部焊瘤等。这些问题缺陷除了飞边,其他都是可以通过调节产品结构,焊接夹紧方案,焊接搅拌速度和下压力等技术参数解决;而飞边这个梗,却是个硬伤,无法通过现有的条件来消除。

    那为啥飞边这么顽固呢?那是因为在搅拌摩擦焊的过程中,用高速旋转的搅拌针和轴肩与工件摩擦产生的热量使被焊材料局部塑性化,当轴肩沿着焊接界面向前移动时,由于在过大的焊接压力下,从轴肩两侧挤出较多的塑性材料,冷却后在焊缝表面形成了飞边缺陷。本来在搅拌摩擦焊接过程中,焊缝材料发的体积是不变的,但是在实际焊接过程中,在搅拌头轴肩的未熔化的母材会形成一个会发生塑性变形流动材料的“挤压模”。在焊接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即搅拌头过深的扎入,会使“挤压模”体积被压缩,从而导致从轴肩两侧挤出部分材料,冷却后形成飞边缺陷。
因为这一个物理特性,所以飞边无法避免了。

产品上面的这些飞边,客户是拒绝接受的!

为了去除搅拌摩擦焊飞边,我们甚至增加了一道工序,专门用来去除这些飞边,研发出打磨设备专机;

   因为新增工序和设备,工厂对此要较大的抱怨:你新开设系统,我需要安排一个人去操作,这样还不如操作工手工打磨。。。

在重重压力,公司工艺人员,在外协供应商的帮助下,研制出一种:搅拌摩擦焊在线去毛刺技术!

   如视频所示,这种去毛刺的技术,是一种铣削刀具固定设备的搅拌头上面,跟随它旋转移动;只要是焊过的地方,焊道旁的飞边都会被它铣削掉;一边焊,一边铣,简单粗暴,并且很实用!

这个去飞边的神器长这样!

    其实结构也很简单,就时一个套筒,张两个角固定两个铣刀刀片,轴向用柱塞螺栓顶紧;有接触搅拌摩擦焊设备产品的社友,完全可以根据它的样子仿制一个,效果杠杠的!

网友A:
很不错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想法。

不仅仅是想法哟,厚板类的搅拌摩擦焊,这种去飞边的方式,我们已经在批量使用了。

网友:
表达不是很准确,我的意思是你们做出来的产品很不错,解决方法很好。

楼主:
|将军_JCZ60发表于 08-27 13:29表达不是很准确,我的意思是你们做出来的产品很不错,解决方法很好。
层主过奖啦,分享到这里是希望能帮助到相应的社友,之前对于飞边的难题一直都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焊,铣两道工序放一起了。

网友C:
我理解力不够,觉着比焊接后打磨更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铣两道工序放一起了。

大兄弟也经常接触搅拌摩擦焊工艺吗,我看你对这方面还挺感兴趣的,改天跟你挖挖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力不够,觉着比焊接后打磨更厉害了

这种打磨设备,之前我们也开发过,但效果不如人手工打磨的好,而且设备投入多,工厂就不大愿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兄弟也经常接触搅拌摩擦焊工艺吗,我看你对这方面还挺感兴趣的,改天跟你挖挖宝。。。

11年的时候做过一台龙门式的。

网友:
你好,您们做8000全新主轴

网友:
赶紧搞个专利,

网友D:
我们是做控制器的,水道盖板与壳体密封时需要用到搅拌摩擦焊,目前供应商一般都是搅拌摩擦焊后再铣一刀来去除飞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做控制器的,水道盖板与壳体密封时需要用到搅拌摩擦焊,目前供应商一般都是搅拌摩擦焊后再铣一刀来去 ...

之前我们也是另外增加工序铣一刀,如果层主的产品比较厚,可以考虑这种去飞边的零件,自己做一个也简单。

网友:
请问:怎么克服的对母材表面误伤(过度铣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层主过奖啦,分享到这里是希望能帮助到相应的社友,之前对于飞边的难题一直都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请问:怎么克服的对母材表面误伤(过度铣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克服的对母材表面误伤(过度铣削)

这个过度的铣削量是50丝到70丝,这个避免不了,所以只适用于厚板料的搅拌摩擦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打磨设备,之前我们也开发过,但效果不如人手工打磨的好,而且设备投入多,工厂就不大愿意了。

本身都在缩减成本了,这种人力、物力投入较大的更是首当其冲了
不过,这个想法挺好的,在我看,也算一种设备创新,加油

网友(2019-10-15):
但这样加工会把焊缝附近材料减薄,而且搅拌头上缠绕了许多铣削屑,加工后还要专门清理。我接触过一种搅拌头可以直接将飞边铣掉,它是在轴肩边缘有特殊设计,但具体是怎么样的原理我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2021-12-20):
认真看了您发的很多帖子,转给领导看了一下,领导看了之后只回复了一句:把这个人给我挖过来

网友(2022-09-09):
有做过铝管的焊接么,请教 :)

网友(2022-12-09):
刀头的角度调整一下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