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孔壁刮花,孔径变大,铰刀刀杆变弯,求大神指点,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26):
所用设备:EMAG VL2 倒立车床,工件在上,钻头、铰刀在下,材料为低碳钢,硬度200HV左右,铰孔前的钻孔为9.6mm,钻头深度:36mm,钻孔时钻头和工件同时钻,铰孔直径9.8mm,铰孔深度31mm,6刃切削,铰孔后孔口刮花,孔径变大,铰刀刀杆变弯,均朝Y轴方向弯,铰刀寿命不稳定,有时可以做接近200件,有时只能做几,钻头钻完孔口位置与精车过后的外径同心度为0.13,铰完孔后的同心度为0.09;
注:
(1)        主轴、刀塔精度已调好;
(2)        铰刀的母线、跳动调好,没有问题;
(3)        9.6钻头换过2种品牌,依然没有效果;
(4)        钻头跳动打过,没有问题;
(5)        钻头、铰刀刀座刀柄也更换过新的;
(6)        钻头更换过刀位;
(7)        先粗车外径后再钻孔;
(8)        入钻先慢后快,入钻端面平整;
做完这些操作后,依旧没有改善,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有哪边可以改善的?
谢谢!

网友:
钻孔过后建议先用小镗孔刀走一下看看跳动情况。钻孔前有打好中心孔吗?钻头直接打是很容易偏的。钻头没磨好孔的地步也是容易偏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清,孔太小进不去,打孔你试试匀速打孔,看看

网友B:
工件什么材料,刀具什么材料?钻孔和铰孔速度多少?这些都有关联。铰刀刃口是直线型还是螺旋形?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试试钻完孔后加一把铣刀铣到9.7,然后铰。我们铰孔一般只留0.1的余量,然后低转速高进给。还有我想问一下楼主,你的车床是工件转还是刀具转,如果是工件转是否考虑工件装夹不好之类的问题。

网友D:
赞同2#,意见!铰孔正常工序:钻孔——镗孔——铰孔!铰孔忌讳余量不均匀!

网友E:
铰孔之前的孔不能偏心,扩孔钻扩一下再铰,直径那么小的孔余量不要超过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清,孔太小进不去,打孔你试试匀速打孔,看看

好的,谢谢!钻头在孔口降低进给就是为了保证孔是在中心的,现在后段的钻孔进给已经降低了,两者没多少差别了,钻头已经换过好几支全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什么材料,刀具什么材料?钻孔和铰孔速度多少?这些都有关联。铰刀刃口是直线型还是螺旋形?

你好,工件是低碳钢,比较软、比较粘,硬度200HV左右,钻头是合金钢的,主轴转速800rpm,钻头动力刀座钻速4000,每分钟进给F1400;铰刀是可调陶瓷铰刀,6刃,主轴转速3600rpm,每转进给0.4,后来也降到每转进给0.15,也没有用,铰刀刃口是直线型的,你看这样可以吗?谢谢!

网友(点评):
你这陶瓷铰刀我倒是没用过,可微调的话相当于镗刀性质了,按我的经验来说问题应该出在铰刀转速上了。刀具在高转速状态下会出现摆动,接触工件时过切从而孔口大,切进去一段距离刀具自动按孔径方向产生导向。应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试试钻完孔后加一把铣刀铣到9.7,然后铰。我们铰孔一般只留0.1的余量,然后低转速高进给。还有我 ...

你好,谢谢你给的建议。另外在钻孔时,是工件和钻头都转,在铰孔时,只有工件在转,工件的夹紧压力已经检查过了,夹具和工件本身也做过清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2#,意见!铰孔正常工序:钻孔——镗孔——铰孔!铰孔忌讳余量不均匀!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这个我会试一下的。另外主要这个铰刀做完以后刀杆会弯掉,而且始终是朝Y轴方向弯,钻完孔以后打过孔的跳动,不到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铰孔之前的孔不能偏心,扩孔钻扩一下再铰,直径那么小的孔余量不要超过0.1

好的,谢谢提醒,我会试一下的。

网友F:
由于机床是倒立车,建议选一个铁屑向下排的螺旋切削刃内冷铰刀,使用推荐的切削速度加工,铰刀以进给的速度工退,避免表面拉花,铰刀弯曲看装夹是否正确,如果装夹没问题可考虑将铰刀柄部加粗。

网友:
钻孔之前有预打定心孔吗?钻的孔是直的吗?有没有可能是钻的过程中弯了呢?如果钻的孔是弯的,那么铰刀顺着弯的孔走,一定会出现孔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工件是低碳钢,比较软、比较粘,硬度200HV左右,钻头是合金钢的,主轴转速800rpm,钻头动力刀座钻 ...

减速试过了,钻头和铰刀的转速、进给都调慢过了,依然不行。。。很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由于机床是倒立车,建议选一个铁屑向下排的螺旋切削刃内冷铰刀,使用推荐的切削速度加工,铰刀以进给的速度 ...

你好,这个铰刀和钻头的组合之前一直在用的,只是最近突然这样了,夹持的话用的液压刀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铰刀刀杆为神马会变弯掉?是不是导杆太细了,刚度不足?

楼主:
应该跟机器本身有关,刀具方面应该问题不大,就是不知道机器哪边会出问题?希望有懂的大神提供下参考意见,谢谢!

网友(点评):
怎么样了?

网友(2021-02-04):
用浮动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