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用NM450或NM500的钢板做加工件的朋友

楼主(2019-08-27):
或者说NM450钢板可以用什么刀具加工,希望有该加工经验的朋友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耐磨板吗?
你要加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磨板吗?
你要加工什么?

加工成零件,需要铣、车、磨

网友B:
只能加工背面,耐磨面就别想了。

网友:
我们也有一批NM400的需要钻孔,以前是用火烘一下再钻的。

网友:
可以试试用加工不锈钢材质的刀片

网友:
此材质表面有一层硬化膜,不太好加工,建议先用硬质合金刀干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加工背面,耐磨面就别想了。

耐磨板分两面吗?两面不同吗?怎么区分,请教

网友(点评):
正常是耐磨面和非耐磨面的相同厚度,比如8=4+4,用硬东西划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