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笔记本屏幕「并联」显示

楼主(2019-08-27):
家里显示器被朋友永久性地「借」走了,让习惯了双显示器战斗的我有点难受,好在家里还有一台几年前的thinkpad能用。

都是win10系统,屏幕拓展也比较好弄,直接【投影】就ok了。

其实只要在同一个wifi下,台式机、笔记本、手机(需要插件)都是可以相互投影的。一个屏幕画图,一个屏幕查资料,不要太爽哦

8月27日更新
以笔记本或台式机为例:
1、在作为拓展屏幕的电脑上点击【通知】——【连接】

2、选择【投影到此电脑】
02

3、更改【设置】,具体如下图红圈内所示,记住下面的计算机名

4、在作为主屏幕的电脑上选择【通知】——【投影】

5、找到步骤3中的计算机名,选择连接,成功后选择【拓展】即可

注意:这个是通过wifi作为数据传输的,如果是2.4GHz模块的话,会有延迟,打游戏会很明显卡顿……

网友:
咋弄的?难道说4指大师是用的这方法吃鸡的?显示器显示战斗画面,手机指满屏操作控制按钮,难怪我按键一多屏幕都看不清了。

网友(点评):
wifi中转投影的模式仅仅适合办公,游戏的话,需要用物理连接,一般是用手机的miniUSB-C输出,投影到显示器或者笔记本的全功能USB-C口上,这样才能几乎没有延迟,X宝有对应的游戏拓展套装

网友:
扩展,,笔记本接台机显示器。,,小孩看动画片,不耽误我画图。还能偷闲看动画片。

网友(点评):
差不多,我是把笔记本接到家里的电视上,为了这个还买过一根5米长的HDMI传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