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型转子发动机

楼主(2019-08-27):
一.结构原理图:

二.工作状态图:

楼主:
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有什么优势?
直接旋转运动?

楼主:
这个转子发动机的主要优势:
1.结构简单,完全对称,同心旋转,可实现高速运转;
2.压缩比特别高,可轻松突破50,理论上压缩比没有限制;
3.进气量、压缩比可非常方便的灵活调控,以便适应多种工况,节约燃油;
4.耐磨性较好,关键顶角密封条的磨损不到汪克尔转子发动机(马自达)的六分之一。

楼主:
进气量通过机械方式调控,压缩比通过选择供油或点火的时间点来调节,都非常方便的。

网友:
有个提问,如何控制小块不旋转或旋转到位置能定向?

楼主:
在同步机构作用下,行星辊只有公转、没有自转。

楼主:
行星辊相对于定子只有平移运动,没有旋转运动。

网友A:
这种发动机端面磨损是无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动机端面磨损是无解的

嗯,密封和润滑都是难点。端面用密封条,磨损小,效果应该不错,顶角密封条的润滑和磨损都不好解决。

网友B:
这个帖子之前不是发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之前不是发过吗?

不好意思,之前应该没发过。

网友C(2020-02-12):
内部平动小转子过不了气缸内部的上下两处凸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平动小转子过不了气缸内部的上下两处凸起。

谢谢!这个没问题的,完全能通过的,最近做的空压机原理验证机已经验证了的,有关曲线完全是相关点的轨迹曲线,不会影响通过性的。

楼主(2020-05-11):
实物内部结构图!

网友:
这个转子发动机是个笑话,高速旋转在上下两端两小旋转头会高速冲击接触部位,不用几圈不是缸体报废就是那两个旋转头报废

楼主:
谢谢!其内部型线是对应密封点的运动轨迹,有同步机构控制,不存在冲击问题。

楼主:
已经过原理验证机的验证。

网友:
请原谅前面我的武断,受教了可以旋转,但仔细看了一下您的发明,看到您说密封磨损解决不了,那您的专利用处不大,你设计的不错比较巧妙的解决了在同心旋转上的压缩和做功应用,可以说是我目前看过的比较出色的一款转子发动机,理论上说比马自达转子发动机有所改进,但对标马自达发动机两大根本问题并未解决,所以注定实用性不高。你我都知道转子发动机唯一比较实用的就是马自达三角转子发动机,而它的密封磨缸和燃油燃烧不充分排气这两大顽疾不解决,不论所发明的转子发动机构思多巧妙都是无用功,同时一个伟大发明必须越简单越好,而您这两大顽疾都未解决所以说肯定也没希望,同时欢迎您对我的发明提出意见,所有问题包括那两大顽疾我都已解决。咱几个稿这个转子发动机都不容易,包括下一我的帖子里lxd梁先生都是转子发动机发明专利的(我两互相探讨过彼此发明如您想探讨欢迎联系),不过佩服您的动手执行力,但我觉得您太匆忙了,先得看看是否能有革命性远景,你不能超越马自达如何能实用,当然如果您只是圈钱就当我没说,谢谢!

网友: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旋转部分,如果行星不转的话是过不了那两端点,要是转的话又和你论述的行星不自转有矛盾,如果是还有控制机构自传的话,那我所说的高速冲撞就避免不了,高速不撞壁的话,也会高速撞控制机构,因为你高速旋转至两端点位置是控制机构控制两行星轮适应两凸起端点,在这么一点时间控制必然造成冲击,如果你的样品可以慢速旋转你可将其在高速电机带动旋转测试一下。

楼主:
    在同步控制机构的作用下,行星辊与转子之间的相对运动关系是转速相同、方向相反,也就是说,行星辊相对于定子的运动关系是:行星辊是没有自转的,只是围绕转子公转。
    定子的内壁型线,是行星辊四个顶角的轨迹曲线、以及行星辊圆弧线上各点的轨迹曲线,这些轨迹曲线其实都是圆弧线,它们的连接关系是相切关系,行星辊凹面曲线是定子内壁上两个密封定点的轨迹曲线。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只要确定同步控制机构的正常运转,就不会出现碰撞的问题,原理验证机也验证了这个情况。
    另外,作为发动机,行星辊凹面受到的燃气压力的合力是经过行星辊轴心的,不会产生扭矩,行星辊轴受到的扭矩来自密封摩擦阻力产生的扭矩(最后会传递给同步机构),这个扭矩较小,不会对同步机构产生大的磨损。

网友:
明白了,谢谢!但密封和燃烧不充分解决不了就和马自达发动机一样没有实用性。

楼主:
冷却、润滑、密封都能解决,可对密封部位实现动态定位冷却、润滑,另外,压缩比高,燃烧时间也比较充分的(半周)。

楼主:
共有两个密封点,一个在定子内壁上,这个点的冷却、润滑都非常方便;另一个点在行星辊上(即行星辊的一只顶角),该密封点是动态的,其前进方向在排气腔,压力、温度都相对较低,可对密封部位进行动态空气帘隔热。还有,由于转子在定子内腔中是同心旋转,转子及行星辊内部都可以实施水冷。

网友:
运动面的密封就是接触面的密封,其实就是运动的一条线,马自达为了密封性是不得已采用直接接触缸璧的密封径片(用弹簧力顶向缸璧),您的密封没有这个接触片密封,你的密封线即使开始时您让圆外周顶着,在不长一段时间磨损和燃烧对轴心向的推力下,很快这之间的缝隙会加大到气体泄漏无法忍受的底部;先不说你参与密封的油料会在燃烧时参与燃烧污染环境,就说您这种不接触的密封肯定不如马自达发动机,那就存在很大的两问题:1、燃烧气体不能很好密封造成大量气体泄漏不能参与做功,燃烧效率很差;2、前一燃烧气体泄漏到下一燃烧室提前点燃正在喷入的燃油,提前燃烧造成反向旋转力,有可能炸缸。请您考虑!

网友:
这也是转子发动机动态旋转密封问题困扰大家几十年的根本问题。发明新的转子发动机如果不能解决这一最主要问题,那至多和马自达发动机一样没有实用性。

楼主:
谢谢!我这个结构肯定是有密封片,不然肯定不能做发动机。

网友:
请问密封片在什么位置,如果和马自达一样,过两个凸起点时冲击力怎么办?

网友:
如果设计在缸上凸起点位置,那反过来高速旋转下对您的行星部件的冲击力又怎么办?

网友:
即使您这些都没问题,那也只是和马自达一样,接触摩擦部件易损,整体发动机寿命大大短于传统活塞发动机,依然是没有应用前景。

楼主:
型线都是密封点的轨迹线,不会存在碰撞,另外接触摩擦不可怕,关键是润滑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线都是密封点的轨迹线,不会存在碰撞,另外接触摩擦不可怕,关键是润滑到位。

是吗?马自达转子发动机也是认为可以搞定这个,但带来的缸体鬼爪和机油密封参与燃烧直至今日还未搞定,你这个有什么超过马自达的秘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