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钢板攻丝发粘不断屑

楼主(2019-08-27):
Q460C的钢板,保探伤,攻丝时候发粘不断屑,牙型有损伤、毛刺但是理化检测都合格,请问是硬度的原因吗?

网友:
Q235B本来材料就比较软,如果用铣螺纹或者切削丝锥有毛刺是很正常的

楼主:
|loveskycc发表于 08-27 15:00Q235B本来材料就比较软,如果用铣螺纹或者切削丝锥有毛刺是很正常的
老兄,对不起我记错牌号了,是Q460C,有的批次不这样,有的批次就发粘,但是都合格。

网友:
攻丝的时候要用攻丝油,抹上去会改善一点效果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8-27 21:35攻丝的时候要用攻丝油,抹上去会改善一点效果
都用了,而且试了不同的,也调整了转速,就是不同批次的材料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试试挤压丝锥吧,但是对螺纹底孔的尺寸要求比较高

网友:
这些孔是盲孔吗?
因为低碳钢材料质软,积屑瘤的产生导致切削力大大增加,出现烂牙情况。 初步分析是丝锥选用不当造成的。盲孔攻丝推荐螺旋槽丝锥,而通孔则推荐螺尖丝锥。无论哪种丝锥,必须是适当大的前角、润滑液、合理的转速。具体哪种材料、螺纹规格、攻丝参数等信息还需楼主补充。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28 19:45这些孔是盲孔吗?

因为低碳钢材料质软,积屑瘤的产生导致切削力大大增加,出现烂牙情况。 初步分析是丝锥选用不当造成的。盲孔攻丝推荐螺旋槽丝锥,而通孔则推荐螺尖丝锥。无论哪种丝锥,必须是适当大的前角、润滑液、合理的转速。具体哪种材料、螺纹规格、攻丝参数等信息还需楼主补充。
5/8-16通孔钻床攻丝,3/8-16通孔手工攻丝,都是螺旋丝锥,转速25-60不等,会根据材料情况调整。今天用大豆油试了试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