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同步控制?

楼主(2019-08-27):
两个Y轴,各自用一个伺服控制,怎么保证同步控制?是否一定要外加编码器或者光栅尺同步纠错?

网友:
一个主驱动,另一个跟随

网友:
这个得问问电控工程师

网友: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有一个主编码器模式,控制一个电机就可以了,另外一个电机跟着主电机运动

楼主:
|上海伺服发表于 08-27 13:23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有一个主编码器模式,控制一个电机就可以了,另外一个电机跟着主电机运动
需要外再加编码器或者光栅尺,同步纠错吗?

网友:
这个要plc带插补功能,才能保证中途也是相对同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外再加编码器或者光栅尺,同步纠错吗?

你想做双闭环就加,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方便的话加我微信17317679548,详聊。

网友(2022-02-09):
引用 网友A:
你想做双闭环就加,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方便的话加我微信17317679548,详聊。

加不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