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咖啡袋是怎么撕开的?

楼主(2019-08-27):
这种咖啡袋,在白箭头那一撕就开。请问怎么实现的呢?
谢谢!

网友A:
好像在其他位置也能撕开。

网友(点评):
只有这里最容易撕开,不信你试试。

网友:
只有最外层材料是一体的。

网友(点评):
肯定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其他位置也能撕开。

确实,这个用的材料就非常好撕

网友:
这应该是让你用剪刀剪的吧

网友:
指甲锐利可以做剪刀

网友:
有点像锡纸类的材料

网友:
那是提示用剪刀剪的地方

网友:
话说雀巢咖啡现在是不是凉凉了,好久没见到这品牌了。

网友:
这种袋子是特殊材质的,所以才能一撕就开!

网友:
上面那一层薄膜用料是比较薄的,以前做过类似这种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