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使用寿命如何计算?

楼主(2019-08-27):
请大师们指点迷津!入到一个设计头疼的问题,螺纹使用次数使用寿命如何计算?

网友:
  应该是螺纹的疲劳寿命吧?

网友:
这个……使用次数咋算?实际上【装+拆】一次之后,螺纹就已经完蛋了……

网友:
和拧紧力度也有一定的关系,设计的时候要求使用一个合理的力矩才行

网友:
螺丝的质量,在国内螺丝的生产商有很多,也许正是生产螺丝的厂家太多,造成螺丝的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
不会算,进来学习没想到没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