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刚入行的萌新

楼主(2019-08-27):
刚刚入行,甚至可能还没入行,知识储备达不到,有个夹具怎么都想不出原理,只好求助大佬们了

网友:
自锁装置?

网友:
拍照的角度似乎不太好,你这个夹具用来干什么的?
拿个东西比划一下呗

网友:
从这个角度拍,看看中间的俩个销轴是干什么的

网友:
蓝色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就是个连杆机构,但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像是个锁

网友:
建议楼主先从基础学习起来,不懂得机构就自己动手去拆装,自己试过的东西映像才会深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连杆机构,但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像是个锁

lz应该交代下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应该交代下工况

是个弹簧自锁机构,有个门卡在里面,力度不是很大,锁紧的时候成个U型 ,打开时成w状,不能拆,只有几张图,所以比较打脑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弹簧自锁机构,有个门卡在里面,力度不是很大,锁紧的时候成个U型 ,打开时成w状,不能拆,只有几张 ...

什么U,什么W,能否画图表达一下你的理解,以及你的疑惑在哪里?
另外既然有个门,你可以拍个视频啊

网友C:
不能拆也拍一下使用效果是怎样,角度不够猜都难猜,别说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拆也拍一下使用效果是怎样,角度不够猜都难猜,别说分析.....

说明书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