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链接到属性不显示$PRPSHEET显示”

楼主(2019-08-27):
如题,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右键,”在窗口中编辑”。然后确认内容是$PRPSHEET:"材料",注意其中的”:“和引号”"“要是英文符号
或者”编辑文字“直接双击一样效果,“插入链接属性”,“此处发现的模型”,“属性名称”选择需要的属性,如果不行可能是链接属性太多,可以删掉重新插入文字

网友:
要说明是什么版本的,盗版还是正版的,我在网上下载的SW2016也不能链接,手提的SW2017可以,以前公司购买的正版SW2016也可以

网友:
确实,版本需要先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