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带形式及厂家推荐

楼主(2019-08-27):
挖掘机上  适用于线束,胶管分隔的扎带,有没推荐的形式或者厂家

网友:
就买标准的就ok了吧,淘宝一抓一大把,什么样式的都有……

网友:
尼龙扎带

楼主:
不是普通这种,比如将软管能分隔的扎带,

网友:
    易格斯的比较好,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这个没关系,扎带有那种大型号的,比较适用于这样设备的管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