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基准面创建的问题,是我几何学得不好还是?

楼主(2019-08-28):
如下图,我需要建立一个平面基准,准确的描述为该平面与线A重合,且垂直于right平面。线A在right平面上

但是问题来了,我使用线A和下面长方体的边B作为新建基准面的基准时,居然通不过。(边B垂直与right平面)
具体情况如下图,它没有平衡于边B的选项。

我需要的基准面如下图

源文件不知道是我等级不够还是怎么了,上传不了。没表达清楚的还请指教哈。

补充内容 (2019-8-28 14:00):
真不是我钻牛角尖或是什么的,是因为很多时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首先我第一反应是优先使用实体特征作为基准。其次才会去使用基准。

补充内容 (2019-8-28 14:01):
另外我查看了相关资料是说,
两个不相交的空间直线,过一条直线与另外一条线平行,至少可以确定一个平面。为什么不是有且仅有一个平面我就不知道了。

补充内容 (2019-8-28 14:02):
所以,应该是我的几何知识不达标哈

楼主: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在练习这个sw时,经常出现这种基准找不准的情况。

网友:
垂直选点

网友:
这牛角尖钻的可以,明明可以一步到位,非要拐个歪,寻求复杂的第二解法,简单问题复杂化。。。做设计都是越来越趋向于简单化,你是反其道而行

网友:
我觉得是你脑子想不开,你几何学得好,那我问你  空间建面  两种方法:一种是一条空间线和一个与之垂直的面 另一种是:一条空间线和一条与之垂直的空间线   两种方法让你作图,哪个方法更快,更容易?第二种与之垂直的空间线,你得先算出经过这条线并与另一条空间线垂直的面吧  现在既然有现成的面  非得让软件算出这个面,这不是想不开么?(姑且不说软件能不能算出来,如果软件能实现,但他的运算量多大,你电脑内存够吗)

网友A:
同样情况,我这里可以完成,那么选面试试看
估计你那个边线与草图的平面实际是不垂直的

网友(点评):
我个人认为,你的说法很有道理。

网友:
软件就是这样做的你记住就行

网友B:
这样搞出来的面,不还是和right面重合吗。。。。。有几个意思?

网友C:
两步就搞定的事!
线条和在线条上平行的面就行!

网友:
先与right面垂直,在与那条线重合就好了啊

网友D:
我只想说,书还是要认真看的,瞎几把操作只会让人贻笑大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情况,我这里可以完成,那么选面试试看
估计你那个边线与草图的平面实际是不垂直的

谢谢您还能实际帮我测试一下,这里的我确定边线和平面理论上是垂直的。但实际上是不是垂直的就不知道了,首先实体是建立在基准面上草图直接拉伸的,线条也是在基准面上的。还有我这选right平面做基准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出来的面,不还是和right面重合吗。。。。。有几个意思?

我就是这个疑问,为什么不能选择和边线平行,然后出现一个过线A,并垂直于right的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步就搞定的事!
线条和在线条上平行的面就行!

这样做出来的面好像是未完全定义的面。可以通过,但是用着心里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书还是要认真看的,瞎几把操作只会让人贻笑大方

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E:
所以,应该是你的几何知识不达标哈^_^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应该是你的几何知识不达标哈^_^

是呢,只是一下子绕不出了。

网友:
基准面的创建方法还是很多的,我觉得最好用的就是先找一个点,再选择创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