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钢支架搭接

楼主(2019-08-28):
想用200*200的方钢搭接一个长36米,宽7米、高度3米的桁架,但是方钢一般都是6米,衔接处一般怎么连接固定会稳固而且方便安装!桁架上面有X/Y/Z行走轴!

网友A:
你想焊接还是用螺栓装配连接这个桁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焊接还是用螺栓装配连接这个桁架

横梁上面还要装直线导轨、齿条这些,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连接合适,从来没做过那么大桁架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在搭接的地方弄柱子,然后螺栓连接到柱子上,毕竟36米总要几个柱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在搭接的地方弄柱子,然后螺栓连接到柱子上,毕竟36米总要几个柱子吧

腿柱子应该不少,太长了,面容易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在搭接的地方弄柱子,然后螺栓连接到柱子上,毕竟36米总要几个柱子吧

大概5米8那样一根柱子!上面直线导轨怎么拼接呢?不可能36米焊接几块板后再一起上铣床铣吧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螺栓连接,方便,灵活,参考铁路轨道,几万公里都OK,如果你能打销定位最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机架还是比较大的,最好是联接的地方用螺纹紧固的方式,厚板上面做大一些的螺纹锁起来才比较牢靠!